sdram存储速度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用的niosii  用的官方ip核驱动sdram  时钟是100M   然后一直在向sdram里面写数据  用定时器计时   一秒大概只能存入几兆的数据   请问sdram的存储速度到底能到多少   不是应该很快嘛   至少能一秒存入几十兆吧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神指点。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SDRAM单独写一个数据需要好几个时钟周期,突发写也需要好几个周期的

网友B:
常规SDRAM的写入时间通常在数十nS量级,每秒钟就是几兆。高速SDRAM快点,但也做不到几十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DRAM单独写一个数据需要好几个时钟周期,突发写也需要好几个周期的

也就是说  虽然是100M的时钟   但是速度也就能每秒存几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规SDRAM的写入时间通常在数十nS量级,每秒钟就是几兆。高速SDRAM快点,但也做不到几十兆。

但是10ns就是100M的频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虽然是100M的时钟   但是速度也就能每秒存几兆  是这个意思吧

你的时钟再快也无法突破器件本身的限制,你的PC你试试把主频超到1万兆试试,能提高你的PC速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10ns就是100M的频率啊

那又如何?

网友C:
不是这个意思    刚才你说sdram的写入时钟是十几ns    按这个速度算   每秒就能写入几十兆的意思    是不是sdram的写入还有每步指令的执行都需要好几个时钟  所以达不到那个速度   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意思    刚才你说sdram的写入时钟是十几ns    按这个速度算   每秒就能写入几十兆的意思    是不 ...

前面不是有人说过么?SDRAM不是静态RAM,写之前要进行地址解析,还有刷新操作等,这些都要占用时间。去看看SDAM的器件手册吧,别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意思    刚才你说sdram的写入时钟是十几ns    按这个速度算   每秒就能写入几十兆的意思    是不 ...

手册我看过   也算过时间   感觉还是要比这个速度快   可能是我算的不对    可能是把sdram做到系统里也会影响速度   我试试把sdram做到系统外面能不能好一点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