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cb制作常用单位有哪些啊!制作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就mil吧也可以换成mm,这个百度可以找到吧,注意点什么的,还有网上教学视频也是比较多的

网友:
确实是新手,
建议先从了解元件的封装尺寸入手

网友:
找一个画图软件,学习一下,找个电路图,画一下,投一次板,这些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 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