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D21 开发板试用心得+修复D21

楼主:
今天很高兴上次升级固件时把板子刷死的的故障解决了。

解决的方法如下:

我首先在国外网站搜索突然发现这样的一个贴子:

Hi,

I just installed the SAMD21 xplained board and Atmel studio 6.2. Towards the end of the install it decided to update the debug firmware from 1.12 to 1.18 (if memory serves correct) but stopped with a timeout before it had finished. I could see the EDBG debug tool before the upgrade, but now I can't see it. Any way to restart the firmware upgrade?

Regards, Alan

这个同我的毛病一样。

外国有一个回答:

Known issue with the beta. Go to Tools|Command Prompt and write atfw -h
Full command to force upgrade is something like (given only 1 edbg connected)
atfw -t edbg -a \tools\EDBG\edbg_fw.zip

但是我到我的安装目录下确没有找到这个命令:atfw

这时我又找到一个贴子:

从上面不难发现那个命令在哪里了。

我总结一下哈:

首先把升级坏了的D21板子插到电脑上。

其次:在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atbackend>执行atfw命令

第三参数一定要写对,EDBG是在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tools\EDBG

以下是截图:

我想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它XPlained板子。

网友A:
好厉害,有帮助,请问你是怎么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有帮助,请问你是怎么刷坏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6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有帮助,请问你是怎么刷坏的?

现在看来是电脑的东东多多,倒致Atmel Studio 6.2运行慢所致

网友B:
我照你的方法试了,是No tools was fou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照你的方法试了,是No tools was found

说明没有刷好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没有刷好固件

压根就没法刷,mEDBG识别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根就没法刷,mEDBG识别不了

就是识别不了,才按上面方法刷的。我又刷好了一个。不说你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识别不了,才按上面方法刷的。我又刷好了一个。不说你什么了

呵呵,我已经搞好了,不是用你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已经搞好了,不是用你这种方法。

用什么方法说出来,据我所知现在就这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