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6713的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在CCS3.3中TI给的关于timer的示例程序,在定时器中断中有一句是exit(0);即无条件退出程序,并不是返回主程序。我将此句注释掉以后,定时器中断程序执行后无法返回主程序。请问,如何修改能使定时器中断程序结束后返回主程序。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定时器中断程序结束之后没有返回主程序的?

应该是你不知道去掉“exit(0)”之后,主程序执行到哪儿了吧

这个exit(0)应该是退出BIOS的task,结束当前task,你如果想去掉的话可以,但是去掉之后,主程序运行到最后,可能你都不知道会运行到什么地方去,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可以将exit(0)替换为while(1)

试试看吧,你的代码具体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提供的信息又没有多少东西,所以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验猜测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可以在exit(0)加一些打印之类的信息,看看可不可以正确的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定时器中断程序结束之后没有返回主程序的?

应该是你不知道去掉“exit(0)”之后,主程序执 ...

谢谢您,我去试一试,真的十分感激。希望以后遇到问题能继续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可以在exit(0)加一些打印之类的信息,看看可不可以正确的执行。

知道了,我试试,谢谢您的指点。希望有机会还能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