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1)资料下载与开发环境(Keil MDK V5.11)的搭建

楼主:
LPCXpresso1549试用报告——
1)资料下载与开发环境(Keil MDK V5.11)的搭建
文档编号
AN-0001-A0
关键字
LPCXpresso1549, LPCOpen, LPC1549, Keil MDK, ARM Cortex-M
摘要
本文记述了建立LPCXpresso1549开发环境的过程,并列出了相关资料的获取来源。
Mar4zhu

目  录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概述
LPCXpresso1549NXP推出的基于LPC1549的开发板,属于NXP开发套件的LPCXpressoV2系列,该系列开发套件具有统一的硬件结构、接口规格、集成的调试器LPCLinkV2,兼容Arduino接口,统一的自由开发环境LPCXpresso IDE,统一的MCU外设驱动库LPCOpen
LPC1549具有72MHzCortex-M3内核,具备如下特性:
l 存储单元:256KB-Flash36KB-RAM32KB-ROM
l IO单元:具备SWitch Matrix可任意分配外设功能引脚到IO口,各IO口默认为GPIO功能,
l Timer/PWM单元:具备各种先进的定时、技术、状态切换、中断、引脚模式匹配、引脚输入预处理等功能。具备看门口WDT、实时时钟RTC、多速率MRT、重复中断RIT
l 模拟单元:具备ADCDACACMP、温度传感TempSensor、带隙电压GAP
图 11  LPCXpresso1549实物图
2 开发板资料汇集与下载2.1. 芯片资料
LPC1549芯片资料主要在NXP官网: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cortex_m3/lpc1500/LPC1549JBD64.html#documentation,
具体包括芯片数据手册DS、用户指南UM,应用笔记AN等。
2.2. 开发板资料
官网开发板资料比较缺乏,连QuickStart Guide都没有。
2.3. 软件、工具资料
开发软件Keil MDK V5.11http://www.keil.com/arm/mdk.asp
开发软件LPCXpresso IDEhttp://www.lpcware.com/lpcxpresso/home这个主要是LPCLink的驱动。
软件代码库LPCOpen
固件升级工具LPC-Config-Tool: www.lpcware.com/lpclink2-config-tool
3 开发环境搭建3.1. Keil MDK安装Pack
Keil MDK V5软件中,各个不同芯片、软件中间件、开发板资料等,都采用包(Pack)的形式发布,这样只需要安装需要的Pack,不需要把所有的Pack都安装,减小了不必要的软件空间大小。需要安装如下的Pack
图 31  Keil MDK开发LPC1549所需的Pack
3.2. LPClink固件升级
LPCLink需要升级固件为CMSIS-DAP,才能通过Keil进行调试。
打开LPCLink-Config-Tool,将开发板的JP3Link-DFU)的跳线用跳帽短接,插入USB,安装驱动后,进入如下界面,选择第三个,同时注意到下方状态栏显示PROG mode是“HIGH SPEED USB”。
点击“Program the Link2 with the currently selected”,则右边会出现固件更新信息。如果不幸,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下:
图 32  LPC-Link-V2固件更新失败信息
一般多尝试几遍,或者按住reset键再点击Program,即可。成功信息如下:
图 33  LPC-Link-V2固件更新成功信息
4 基本函数开发
由于LPCOpen采用的是MDK4.73Keil的一些芯片头文件、启动文件、flash编程文件有差异,同时由于因此需要做如下改动。
4.1. LPCOpen改变
LPCOpen目录较深,Keil支持不是很好,因此需要注意LPCOpen直接解压到根目录下,否则会出现找不到”xxxx.h”等错误。
4.2. 编译LPCOpen
打开LPCOpensoftware\lpc_core下面的两个工程,分别编译。
F:\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software\lpc_core\lpc_board\boards_15xx\nxp_lpcxpresso_1549
F:\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software\lpc_core\lpc_chip\chip_15xx
此时LPCOpen库编译成功,可以在后续demo中调用。
4.3. 开始Blinky
打开Blinky例程,
F:\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applications\lpc15xx\keil_uvision_projects\nxp_lpcxpresso_1549\periph\periph_blinky
编译后即可。但是下载需要作出改变。
Option->debug,选择CMSIS-DAP Debugger,点击setting,选择FlashDownload,如果Programming Algorithm为空白,则必须add如下图。
如果Add的里面没有lpc15xx的,就从
\Keil_v5\ARM\Pack\Keil\LPC1500_DFP\1.0.0\Flash
中的lpc15xx_xxx.flm拷贝到\Keil_v5\ARM\Flash目录下, 再次Add就可以了。

图 41  Keil添加的LPC15xxFlash编程算法
4.4. 创建开发模板
Keil MDK V5自带的startup.s是标准可用的,然而自带的system_startup.c却画蛇添足而且是只读,不适合用户开发修改。因此新建一个开发模板如下:
新建一个工程,添加startup_lpc15xx.s,同时新建如下App.c,其中SystemInitxxxx_Handler都可以自定义。这样方便修改。
// main
#include "lpc15xx.h"
int main(void){
    return 0;
}
void SysTick_Handler(){
    return;
}
void SystemInit(void){
    return;
}
// the end
5 使用小技巧5.1. 使用LPCLink作为LPC43xx开发板
由于LPCLink采用LPC4322芯片作为主控,因此可以使用LPC-Link-V2作为LPC4300开发板使用。具体可见:http://www.lpcware.com/lpclink2
5.2. 使用LPCLink固件更新为Jlink
LPCLink-Config-Tool中选择Jlink固件,即可将LPCLink升级为Jlink
仅限于独立的LPClink,不适用于板载自带的LPCLink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初次发布。
LPCXpresso1549试用报告——(1)资料下载与开发环境(Keil MDK

网友:
Word复制变样了,下载pdf把,格式/图文都比较好看。

文档模板是借鉴了部分NXP的User manual的

网友:
楼主的文档写的也太棒了,羡慕嫉妒。学习学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