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底层也要放置元件怎样来画图?

楼主:
发现双层板底层除了引线有很多空闲之处,另外有些元件放到这些地方会不仅减少顶层的面积尺寸,有时还会减少许多麻烦,但不知道这种情况应当怎样设计画顶层的和底层图?

网友:
把器件放到底层 然后再布线 但是要考虑结构、高度等方面 而且量产的东西最好一面放器件 这样无论是手工焊接还是SMT都会提高效率

网友:
双面板跟单面板设计差不多,甚至更好设计,不懂的话找度娘,比别人在这敲字要来的详细

网友:
好像是要尽量都把元件弄到一面吧。实在不行嘛那就把对其他元件干扰小的元器件放到背面,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需要考虑元件的形状,厚度,不能对加外壳有影响。移动不敏感元件,走线简洁,布局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