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鼠标失灵与QT4下触摸不准问题!

楼主:
求救鼠标失灵与QT4下触摸不准问题!

昨天在板上运行QT4(自己编译的4.8.6)示例程序时触摸点不准,然后改用鼠标,中午出去吃饭,板子没断电,回来时鼠标就动不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天早上重新刷了系统,鼠标还是动不了(鼠标在电脑上能用),插上鼠标的时候有打印如下信息
[root@jyxtec /]# usb 1-1: new low-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s3c2410-ohci
input: PixArt USB Optical Mouse as /devices/platform/s3c2410-ohci/usb1/1-1/1-1:1.0/input/input2
generic-usb 0003:17EF:602E.0001: input: USB HID v1.11 Mouse [PixArt USB Optical Mouse] on usb-s3c24xx-1/input0

[root@jyxtec /]#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运行QT4的程序之前,先要运行一个环境变量配置脚本,在我们光盘源码目录里的QT4目录,有一个:switch_to_qt4,这个是配置QT4环境的,同样实用于QT4.8.6。
如果运行switch_to_qt4之后,再运行QT4程序,触摸还不准的话,可以进行校准,在终端按如下操作:
$ .  /switch_to_qt4
$ . /usr/local/bin/ts_calibrate
也可以参考《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第8.4节进行校准。

关于鼠标的操作,可以参考《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第8.5节。我们为了触摸达到更好的效果,默认是没有打开鼠标支持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运行QT4的程序之前,先要运行一个环境变量配置脚本,在我们光盘源码目录里的QT4目录,有一个: ...

多谢BOSS指点,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运行QT4的程序之前,先要运行一个环境变量配置脚本,在我们光盘源码目录里的QT4目录,有一个: ...

请教版主老大,怎么解决触摸屏的鼠标抖动?
抱歉,我现在用的不是helper2416. 使用的tslib+Qt4.
发现鼠标抖动的比较厉害。看到你有说helper2416的7寸和8寸屏几乎无抖动。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现在用的也是s3c2416  7寸屏。

还望不吝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老大,怎么解决触摸屏的鼠标抖动?
抱歉,我现在用的不是helper2416. 使用的tslib+Qt4.
发现鼠 ...

这个是在算法上做文章,你用我的内核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运行QT4的程序之前,先要运行一个环境变量配置脚本,在我们光盘源码目录里的QT4目录,有一个: ...

[root@jyxtec bin]# ./ts_calibrate
Couldnt open tslib config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s_confi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oot@jyxtec bin]# ./ts_calibrate
Couldnt open tslib config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s_ ...

先设置环境变量,让软件知道你的tslib在哪儿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