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的BLDC板子

楼主:
13号花了半天画的; 15号发出去打样; 19号收到; 早上刚焊的,懒的去仓库领器件,走流程头疼; 直接其它板子拆了; 还差3个IR2101没到,估计要给淘宝厂家差评了;

网友A:
有速度,我以前画板子都很久,画好了还要检查几次

网友B:
是自己DIY还是公司里的产品啊 !

网友C:
5天打样看起来都这个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天打样看起来都这个速度了

15号发出去打样的,PCB厂家17号下午就发货了;
我选择了经济型快递,省快递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DIY还是公司里的产品啊 !

公司的产品,反面贴散热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速度,我以前画板子都很久,画好了还要检查几次

实际只花了1小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来看看~~~~~~~~~~~~~~~

恩,谢谢支持;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把MOS管的固定孔  在PCB上空出来呢~

那你现在MOS是怎么紧固在地壳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把MOS管的固定孔  在PCB上空出来呢~

那你现在MOS是怎么紧固在地壳上的?

不用的;
可以靠板子压到外壳上的;
你拆几个驱动器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