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采集

楼主:
  ds18b20的特点:

( 1 )采用单总线的接口方式 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 DS18B20 的双向通讯。单总线具有经济性好,抗干扰能力强,适合于恶劣环境的现场温度测量,使用方便等优点,使用户可轻松地组建传感器网络,为测量系统的构建引入全新概念。

( 2 )测量温度范围宽,测量精度高 DS18B20 的测量范围为 -55 ℃ ~+ 125 ℃ ; 在 -10~+ 85°C范围内,精度为 ± 0.5°C 。

( 3 )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

( 4 )持多点组网功能 多个 DS18B20 可以并联在惟一的单线上,实现多点测温。

( 5 )供电方式灵活 DS18B20 可以通过内部寄生电路从数据线上获取电源。因此,当数据线上的时序满足一定的要求时,可以不接外部电源,从而使系统结构更趋简单,可靠性更高。

( 6 )测量参数可配置 DS18B20 的测量分辨率可通过程序设定 9~12 位。

( 7 ) 负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温度计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 8 )掉电保护功能 DS18B20 内部含有 EEPROM ,在系统掉电以后,它仍可保存分辨率及报警温度的设定值。

评估板硬件分布:

// 6-->P0.0--->TM1629_STR

// 7-->P0.1--->TM1629_CLK

// 8-->P0.2--->TM1629_DATA

// 9-->P0.3--->NC

// 10-->P0.4--->DS18B20

在软件中定义io,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宏,简洁明了。

//ds18b20

#define DS18B20_DQ_DDR      PM0

#define DS18B20_DQ_PORT     P0

#define DS18B20_DQ_PIN      P0

#define DS18B20_DQ_BIT      4

#define DS18B20_DQ_VALUE    P0.4

#define DS18B20_DQ_OUT      DS18B20_DQ_DDR &= ~(1 << DS18B20_DQ_BIT)

#define DS18B20_DQ_IN       DS18B20_DQ_DDR |= (1 << DS18B20_DQ_BIT)

#define DS18B20_DQ_LOW      DS18B20_DQ_PORT &= ~(1 << DS18B20_DQ_BIT)

#define DS18B20_DQ_HIGH     DS18B20_DQ_PORT |= (1 << DS18B20_DQ_BIT)

     对于ds18b20的使用,没什么可说的,常用的测温器件,但要注意的是DS18B20输出数据是要乘以0.0625就是测量的温度值,如果你傻傻的用浮点库把DS18B20数据直接乘以0.0625了,那可不是好事情,特别对于802x这种只有几k空间的片子,用几个float类型的变量,代码量会大幅上升,几下空间就不够用了。其实0.0625就是1/16,把DS18B20的数据直接右移4位不就是了(当然要注意符号),这右移程序可十分省空间。所以,可以整数和小数部分分开计算,小数部分可以用查表法来实现。

const uint8_t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

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

0x08,0x08,0x09,0x09,

}; //一位小数,够用。

现在代码已达到1.8k,主要是tm1629部分,程序量过大,下一个题案采用595,可以少不少code。 ---------------------------------------------------------------------------------------------------------------------------------------------------------------------------------------------------
代码下载: Temperature_DS18B20.zip (75.14 KB, 下载次数: 75) Temperature_DS18B20.zip (75.14 KB, 下载次数: 75) Temperature_DS18B20.zip (75.14 KB, 下载次数: 75) 免费下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三线很好弄,两线的也就是单线通信,始终没有搞出来数据!

网友:
两线的要强上拉才行,你的是不是上拉驱动能力不够,示波器看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