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封装是怎么画的

楼主:
在我上传的附件里面有一个摄像模组排线的封装,我需要画的是连接这个排线的座子,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封装

网友:
表示看不清……

网友A:
楼主的图是一个接插件

网友A:
把安装固定的孔画出来就行了,主要是在PCB板上确定安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是一个接插件

可是这个封装还是排线的,我要画的是与这个排线相匹配的FPC座子,真不知道咋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安装固定的孔画出来就行了,主要是在PCB板上确定安装孔

就是不知道

网友A:
PFC座感觉固定到PCB板上就行了,找准固定插座的位置就行
就是看不出楼主提供的图哪个是定位孔啊,,好像是虚线位置,但没标记孔的大小
另外,如果有实物测量也行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啊,PCB就是画相应的孔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座感觉固定到PCB板上就行了,找准固定插座的位置就行
就是看不出楼主提供的图哪个是定位孔啊,,好像 ...

我提供的是排线的封装,并不是座子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啊,PCB就是画相应的孔位就好了。

这是排线封装,我需要画的是与这个排线匹配的FPC座子

网友A:
像楼主这样从没有使用过这种座,极有可能会把图搞错,如果顶不准,就干脆把实际要装的什么座搞一个过来,测量一下,再画图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样从没有使用过这种座,极有可能会把图搞错,如果顶不准,就干脆把实际要装的什么座搞一个过来,测 ...

谢谢你,但是座子的封装太多,这个只是排线封装,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座子来试

网友:
评论让我学习了

网友C:
图片放大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放大就看不清楚了

嗯,这个是排线的封装,我已经找到与其匹配的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