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器DAC8560简介及使用

楼主:
数模转换器,又称D/A转换器,简称DAC,它是把数字量转变成模拟的器件。 D/A转换器的主要特性指标包括以下几方面: ◆分辨率; ◆线性度; ◆转换精度:影响转换精度的主要因素有失调误差、增益误差、非线性误差和微分非线性误差;

网友A:
还有一项 转换速度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项 转换速度 很重要

恩,是的;

网友:
DAC8560说明:
DAC8560 是一款低功耗,电压输出,16 位数模转换器 (DAC)。 DAC8560 包括一个 2.5V,2ppm/°C 内部基准(缺省情况下启用),从而提供一个 2.5V 的满量程输出电压范围。 此内部基准有一个 0.02% 的初始精度,并且能够在 REF引脚上提供高达 20mA 的电流。 此器件是单调器件,提供极佳的线性,并且大大降低了有害的代码至代码瞬态电压(毛刺脉冲)。 DAC8560 使用一个可运行在高达 30MHz 时钟速率上的多用途 3 线制串口。 它与标准的 SPI, QSPI, Microwire,以及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接口兼容。

网友:
DAC8560 包含一个加电复位电路,此电路确保 DAC 输出在零量程时加电,并在一段有效代码被写入器件前保持此状态。 DAC8560 包含一个由串口访问的断电特性,这将器件在电压为 5V 时的流耗减少至 1.2μA。此低功耗、内部基准和小封装尺寸使得这些器件非常适合于便携式、电池供电类设备。 电压为 5V 时的功耗为 2.6mW,断电模式下减少到 6μW。
DAC8560 采用 MSOP-8 封装。

特性
•        相对精度: 4LSB
•        毛刺脉冲能量:0.15nV-s
•        功耗运行:2.7V 时为 510μA
•        内部基准

网友:
DAC8560简单应用电路如下图所示,使用内部基准,电压放大10倍左右:

网友:
DAC8560的数据格式如下图所示:

网友:
根据上图,DAC8560的输出程序就写起来很简单,可以MCU硬件的SPI接口或自己模拟,模拟的程序可参考:

void        WriteDac8560(uint        DaData)
{
        uchar        i;

        CS=0;
        DELAY;

        for(i=0;i<8;i++)
        {
                CLK=0;
                DELAY;
                CLK=1;
                DELAY;
        }

        for(i=0;i<8;i++)
        {
                CLK=0;
                if(DaData&&0x8000)        DIN=1;
                else                                                                DIN=0;
                DaData<<=1;
                CLK=1;
                DELAY;
        }

        CS=1;
}

网友: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网友:
你好,请问DAC8560上电延迟一段时间就可以直接写数据吗?每次都要写24位吗?如果我只写一次是不是就是输出直流电平?为什么我按照手册给的时序图写出来只输出了噪声啊?我把VFB和VOUT端直接相连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