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移植grlib例程,将夏普屏点亮

楼主:
拿到板子也有数日了,由于对MSP430 mcu使用不多,不是很熟悉,再加上因为工作比较忙,一直未动手。周末才有空闲下来开始探索金刚狼开发板。
前一段无意间看到提交创意申请开发板,去官网看了一下对这个开发板的详细介绍,非常感兴趣,因为先前用到过夏普记忆屏LS013B7DH03(128*128)
,功耗非常低,于是心血来潮打了几块430BOOST-SHARP96板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860-1-1.html可以看到焊接好的实物图。提交了创意(虽然没有什么新意),有幸获得了通过,拿到了此板。

关于夏普记忆屏请参看http://www.sharpmemorylcd.com/memorylcd.html,从0.99到4.4寸使用同样的驱动程序稍作修改均可点亮,当然像素越高对MCU要求越高,这点请注意。

板子自己焊接的,就要对430BOOST-SHARP96板子的原理图进行了解, 430BOOST-SHARP96_Schematic.pdf (37.03 KB, 下载次数: 46) 这个文档里的已经对所有元件的参数以及焊接与非焊接标示完毕,有兴趣的童鞋可以研究研究,因为用过,所以对该类屏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没有所有的元器件比如TPS61222升压IC,于是直接用J3的PIN1通过R1的0欧电阻取开发板的VCC电源来给LCD供电,PIN2通过R17的0欧来控制DISP,这样PIN5就节省下来,其余同原理图文件。

通过移植程序发现,官方提供的MSP430FR5669的例程里使用了库文件,通过一句#include "driverlibHeaders.h"将所有打包好的库引入进来,例如对GPIO的初始化,一句GPIO_setAsOutputPin (     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非常方便而且直观。较之前的MSP430G2553 lauchpad有了改进,这点非常喜欢。

总的来说,移植还算简单,没有什么受阻的地方,对移植就不再多说。
上传几张图,大家随便欣赏一下:

自己又添加了画椭圆和三角形的功能:

网友:
接下来准备加上画三角形功能,然后移植一下机械按键和触摸按键的例子。

网友:
LCD显示的效果不错

网友:
看起来效果挺好的啊

网友A:
这个屏太贵。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也要接近60块钱一片。DIY很难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太贵。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也要接近60块钱一片。DIY很难应用

是啊,整个套件加起来几百块,不知道做出来即使满足低功耗要求,实际价格那么高都有谁买

网友:
你好,可以方便告诉一下QQ请教几个问题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夏普的屏,有些地方不怎么懂,十分感谢。

网友:
你好,最近也在做夏普的这个屏,留个联系方式,相互请教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太贵。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也要接近60块钱一片。DIY很难应用

这个屏哪里有60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哪里有60块的???

ICKEY

网友C:
最近在学这款LCD,请问楼主,参考例程从哪里可以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学这款LCD,请问楼主,参考例程从哪里可以得到?

TI官网,自己搜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I官网,自己搜搜

谢谢,但这个液晶不是夏普的嘛,TI官网没有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这个液晶不是夏普的嘛,TI官网没有搜到、、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ti.com.cn/tool/cn/430BOOST-SHARP96?keyMatch=430BOOST-SHARP96&tisearch=Search-CN-Everyth ...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能请教你关于LS013B7DH03(128*128)的问题吗,最近在用,搞不出来、、、

网友E:
你好,最近在学习使用2.7英寸的夏普的Memory LCD,想先在MSP430G2上面点亮,请问根据屏幕尺寸的不同该对驱动修改哪些地方呢?

网友:
大神,快点出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最近在学习使用2.7英寸的夏普的Memory LCD,想先在MSP430G2上面点亮,请问根据屏幕尺寸的不同该对驱 ...

修改一下分辨率400*240。找一下h文件的宏定义。
不过你选用的这个MCU估计RAM太小,不够用吧
估计要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改一下分辨率400*240。找一下h文件的宏定义。
不过你选用的这个MCU估计RAM太小,不够用吧
估计要升级 ...

确实RAM不够用,我把分辨率设置在400*24,可以驱动这部分。目前正在移植到PSOC,貌似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