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驱动加载

楼主(2014-09-20):
wince5.0 驱动加载
wince5.0 + 天嵌2440 第三方提供的dll驱动,每次开机手动加载是可以的,但是断电不保存,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另外这个驱动提供了两个.dll文件分别是usbharv.dll 和cpl.dll不知道该如何重新编译内核啊。。。求大神指教啊!!!!!跪求!!!!
WindowCE

网友A:
需要用platform builder编译定制nk.bin, 定制的时候在“project.bib”文件里面把 你需要的.dll文件打包进去。

网友B(2016-01-25):
不用动态加载,可以直接把第三方的lib加到你的OS镜像里,通常在platform.reg, platform.bib这里面做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