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
之前的帖子呢,讲了如何设计50Hz Notch Filter,用的是Matlab中FDATool得到的参数来代入计算。这就有个问题,matlab可不像App,随时都能安装的。如果能自己完成参数的计算就最好了。终于,发现一篇博客写得非常好,于是借鉴了其中的方法,完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主要参考文献: blog.csdn.net/zhoufan900428/article/details/9076283 .

根据 http://zh.wikipedia.org/zh/%E5%B ... 4%E6%B3%A2%E5%99%A8 表述,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可用如下振幅的平方对频率的公式表示

滤波器的阶数N可由如下式子求得(需要向上取整)

接着计算极点

最后将极点带入传递函数的公式,就可以得到滤波器的系数。

然后就完成了低通滤波器结构参数的计算。剩下的就是带入滤波器直接计算。
c++程序如下:

最后模拟结果如下图所示:

效果还算可以吧。如果有时间,再做一次平滑处理就更好了。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使用FIR吧~~~

网友:
上位机是用什么语言开发的

网友B:
这个画图形的空间不错 是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使用FIR吧~~~

我也看了人家对FIR评价挺高,但我看了一天硬是没看懂要怎么编程。所以暂时没办法。找时间再试试FI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画图形的空间不错 是自己开发的么

上位机啊,C++啊,曲线部分是用的控件呀,qwt开源的。建议你试试,很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了人家对FIR评价挺高,但我看了一天硬是没看懂要怎么编程。所以暂时没办法。找时间再试试FIR。

看看维基百科!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表达式,MATLAB找到系数就好了!FIR没有稳定性的问题!IIR阶数低但是有稳定性问题。另外你的IIR的那个函数写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也看看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函数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维基百科!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表达式,MATLAB找到系数就好了!FIR没有稳定性的问题!IIR阶数低但是有 ...

啊?这样啊,那我去试试。咳,早知道啊。谢谢。我再找找。您要不写个快速教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这样啊,那我去试试。咳,早知道啊。谢谢。我再找找。您要不写个快速教程?嘿嘿。

帖子就不写了,网上比较多了,我这上传一个FIR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