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1 用 ModelSim 6.6d 仿真无法显示信号线

楼主:
如图,没有信号线,我有四根信号线的,是简单的加法器,应该是ModelSim 设置的问题吧?

add_top.V 文件
module add_top(sum,carry,a_in,b_in);
        input a_in,b_in;
        output sum,carry;
        wire a_in,b_in;
        wire sum,carry;

        assign sum = a_in ^ b_in;
        assign carry = a_in & b_in;

        endmodule

网友A:
可以的。我试过。 你要的信号线在object框框里。你的界面没有显示object.选择 Window->object 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试过。 你要的信号线在object框框里。你的界面没有显示object.选择 Window->object 就有了

换了个工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