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求指导啊

楼主: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这句看得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么写就知道了SMCLK选择的时钟源是DCO,MCLK选择的时钟源是DCO呢?

网友A:
请查阅user's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阅user's guide.

看了,还是不懂呢

网友:
查阅msp430x54x.h就可以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