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Veiko应用笔记

楼主:
超值开发板到手了,先展示一下,由于考虑到后期笔记楼层的链接列表排版问题,图片从二楼开始发……

1. 开发板到手,小小展示一下

网友:
1. 开发板到手,小小展示一下

时间定格在了2014-9-21这一天,开发板到了,但这两天又比较忙,所以应用开发及笔记的事可能要10月开始,尽请期待!

网友:
想问一下版主,在这里面发贴的时候,如何获取楼层链接,最好截图示例哦,谢谢!

网友:
今天可能开始了解了这块板子了,仔细看了一下包装里面的那张硬纸片,正面有引脚资源的分布及芯片,板卡的大致介绍,还挺有用的,以前用过Arduino,这次有资源就体验一下ST的Morpho吧,有图有真相。

网友:
时间:2014年9月30日
安装STLink驱动时有一部份安装错误啊!
提示如下:“这个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

根据资料显示,这是精简板的WindowsXp系统存在的现象,解决办法比较简单,拿一个正常点的系统文件usbser.sys,复制后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然后再重新更新或安装驱动即可! 解决问题的系统文件.zip (13.95 KB, 下载次数: 0,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开工之前要准备足够的相关的软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光是指硬件,软件也很重要,至少要以下几个:
1. MDK或IAR或其他开发环境
2. ST-Link V2_1的基于所使用的操作系统的驱动
3. 串口软件(也可以用超级终端代替,但有串口软件更方便些)
4. ST官方的代码配置软件
5. 使用ST官方的库文件会提高工程开发的进度

至于硬件,就比较简单了,除了你要使用的外设,再准备一条A to B的USB线及其他一些连接线即可。当然根据情况还需要些测试设备。
给一个代码生成软件的截图

网友:
在ST官方有示例工程,到官网相关目录下找到stm32cubel0.zip文件下载后解压,里面不仅有官方针对此开发板的芯片的库文件还有对应的示例工程,如果之前有其他STM32系列开发经验的,为了快速上手开发应用建议直接使用例程代码修改。

网友:
练练手,使用官方库文件自已创建工程

1. 找到库文件存放的地址并将库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下
2. 打到启始文件(汇编文件)和系统文件(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L0xx\Source\Templates\system_stm32l0xx.c)这两个文件在建立工程时都很重要。
3. 创建一个空的工程(当然芯片的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来,这里当然是STM32L053R8,而仿真器配置也根据板子上的具体情况)

网友:
我发现我走弯路了,这款开发板最好是先直接用他的Arduino模式,使用在线编译器来编写程序。因为离线的编译器相关的支持文件我一直没有找到,要使用在线编译器最好在https://mbed.org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根据你手里开发板的具体情况来使用。

网友:
一想到是在线编译器我就晕了,不想用在线编译器,一点都不爽啊。

网友:
前面走弯路了,没注意,一直在找Keil下的芯片支持文件,结果没找到,最后只有到mbed.org去用在线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