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nucleo l053的点亮led程序

楼主:
刚刚通过团购获得一块sm32l053的nucleo开发板,发现板上竟然没有HSE晶振,刚好有一个8MHz的晶振便顺手焊上去了。下载了几个官方的例程,调试了 一下发现时钟竟然只有2MHz,不明白例程里面为什么把时钟设置成这么低,自己摸索着将时钟设到最高主频32MHz。前几天st研讨会介绍了STM32cubemx工具,下面的程序是借用这个工具生成的,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感觉stm32l0xx的固件库不是很好用!下面是详细说明(多图):
1.stm32cubemx的下载、安装、及配置请移步:
http://www.eefocus.com/bbs/article_1188_587813.html
2.cube的主界面及新建工程

3.选择芯片,支持大部分的st系列芯片(目前不支持F1xx,数量根据你下载的固件库而定)

3.除了支持芯片外,这款软件还支持开发板,目前支持了三款nucleo板,可惜了现在还不支持l053

4.由于目前不支持l053的nucleo开发板,我们只能选择l053的芯片注意是64脚的

5.外设选择图,由于我接了HSE晶振,所以选择了rcc里面的HSE,LSE可选可不选,由于要点亮板上LED,选择led所接的管脚PA5,直接在芯片上点PA5然后选择为GPIO_OUTPUT模式

6.时钟配置(使用HSE晶振,没有焊HSE晶振的请看7)注意时钟配置时PLL的设置,配置错误时会显示红色,最终配制出的HCLK为32MHz

7时钟配置(焊好了HSE晶振的请忽略这一步)

8.GPIO的配置,模式和F1的基本相同

9.保存配置(建议新建一个文件夹存放)

10.生成工程文件配置,由于我使用的是KEIL所以选择了这个,cube生成还可以选择IAR和TrueSTDIO,好像keil4.74不支持stm32l0系列的,建议使用5.10以上版本,IAR没有尝试过。建议勾选图中红色方框部分,这是为了生成多个.c和.h文件,不然的话所有的配置函数都会被放到main.c,最后点击OK生成。

11.到此cube配置完成,生成工程大概需要十几秒的样子(本人台式机,可能和机器配还有关),最后弹出一个提示,你想查看文件夹点第一个,直接进工程就点第二个。

12.最后在keil中主函数while(1)里面添加下面代码就够了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相当于GPIOReset(GPIOx,GPIO_PIN_n);
                HAL_Delay(500);                                                                     //延时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相当于GPIOSet(GPIOx,GPIO_PIN_n);
                HAL_Delay(500);

//                HAL_Delay(500);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翻转I/O函数,直接调用
//                HAL_Delay(500);

注释部分和没有注释的部分完成的事情是一样的,即翻转PA5,keil中下载的配置及stlink驱动请自行处理,到此程序生成完成。对于以前F1系列来说有一些函数完全不一样,有些还是大同小异,目前还没找到L0系列的标准外设库,使用的是CUBE中L0的固件库,看到L0标准外设库的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不错,不过听说这个软件bug挺多的

网友:
l0还没出现什么bug就是官方库不怎么好用

网友:
恩,不错。我之前一直都是用的keil,看来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
新东西,尝尝鲜

网友:
挺详细的教程,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