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寄存器版本的端口操作+led闪烁

楼主:
       以前在开发MSP430的时候出来都没有使用过基于库的开发,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完成的。在FR5969中官方提供了片内外外设的一下库函数,但为了深入了解这个芯片,这一篇还是先讲讲它的GPIO的寄存器操作实验,这样也可以和以前了解的别的430芯片做比较,但是后续也会更新相应的使用库函数的操作实验。
       我的片内内外设的实验代码来源于TI官方提供的实验代码,有些我会做一定的修改,加上我理解的注释,希望这样能给初学者一定的帮助。
1. 这个试验,P1.0控制RF5969launchpad的LED2,在主函数中延时0.1s反转P1.0的电平,使LED闪烁。
2. 在程序中没有配置芯片的时钟,这就说明适用的是时钟配置是默认的,默认的情况下 MCLK = SMCLK =1MHZ。
3. 和我接触的430的别系列不同的是,在程序中多了PM5CTL0 &= ~LOCKLPM5;这一句,这一句的作用是: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在就说明在一般情况下FR5969的GPIO端口默认是输出高阻抗的功能。
4.__delay_cycles(100000);注意这句前面是两个下划线,该本征函数在 intrinsics.H 里:意思是延时 __cycles 个机器周期,因为我们默认情况下主时钟的周期为1MHZ所以这句延时的时间为100000*1/1000000=0.1s,经过是示波器的测试,这个延时的精度还可以,LED的闪烁频率为4.985HZ。

/*******************************************************************************
//  MSP430FR59x Demo -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默认的情况下 MCLK = SMCLK =1MHZ
//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   IC爬虫
//
//   Sep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Configure GPIO
  P1OUT &= ~0x01;                 // 设置P1.0的上点起始状态:输出低电平
  P1DIR |= 0x01;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while(1)
  {
    P1OUT ^= BIT0;                // 反转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该本征函数在 intrinsics.H 里:意思是延时 __cycles 个机器周期
                                  // 经测试LED的闪烁频率为4.985HZ,所以这个延时函数接近延时了0.1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