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LPCOpen库的头文件定义的一个bug?匹配/比较寄存器数量不对啊。

楼主:
瞎了我的眼了?明明有16个匹配/比较寄存器,怎么LPCOpen头文件里定义只有15个?

网友A:
好好看一下资料,是不是有保留的。。。。。。。。

网友:
问题不大,只要寄存器空间不错位,它下面都是空的空间,写成1,15或16效果一样,所以用起来没事。只是这错误也忒低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一下资料,是不是有保留的。。。。。。。。

恕我眼拙,datasheet明明写得清清楚楚是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