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 disco 的lcd 不明白了

楼主:
F429自带LCD控制器了,官方的例程也用LTDC了,为啥还用到ili9341了,难道只用LTDC不行吗

网友A:
有谁知道,让屏横着显示该如何修改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让屏横着显示该如何修改代码吗

屏横,注意X,y轴和扫描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横,注意X,y轴和扫描方式。。。。。。。。。。。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用9320控制器的时候改成功过,换成ili9342就不成功了,试了多种配置,都不行,总是屏幕最右侧80个像素宽的范围内无法显示,不知道谁有改好的代码,能参考一下

网友:
还是自己好好看资料吧,别人贡献代码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使用rgb方式驱动,429 discovery板无法硬件横屏,横过来必然有80个像素是黑的。。。
9341只是个媒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