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49如何 利用Jlink工具的J-Scope来实时观察变量,不影响CPU运行

楼主:
    LPC1549如何 利用Jlink工具的J-Scope来实时观察变量,不影响CPU运行,速度还可以,取决于Jlink的版本型号.    工程师们不用再买示波器了,省钱又方便啊.

步骤如下:
一. Jlink工具硬件版本与软件版本,软件版本要V4.9及以上
Model comparison
J-Link Model
Max. no. of variables
Max. sampling frequency
J-Link PRO (V4 or later)100Unlimited1
J-Link ULTRA+ (V4 or later)100Unlimited1
J-Link PLUS (V9 or later)101 kHz
J-Link BASE (V9 or later)101 kHz
J-Link EDU (V9 or later)101 kHz
Other models1050 Hz2

二. 将板载LPC_Link2调试器刷成Jlink
   为了能在MDK下调试LPC1549 xpresso v2能使用上Jlink的J-SCOPE软件功能,这里我们先借助NXP提供的工具,先配置板载LPC_Link2调试器
工具版本:LPC_Link2_Config_tool_v1_11_1
1、LPC_Link2硬件
   短接JP3(Link DFU),插入USB J5, D2亮。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4-4-15 23:19 上传

2、运行DFUSec.exe
a、选择映像文件:JLink_LPC-Link2  debugger image
b、编成当前选择项:Program the Link2 with the currently selected
c、烧写成功完成。拔掉JP3短路帽,再插拔下J5  LINK USB 口。

三.  配置JLink电脑上的软件部分.
Getting started
    J-Scope is part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age (JScope.exe).
Start J-Scope by double-clicking on the executable.
In the configuration dialog, select your elf-file. For most targets, the configuration does not have to be specified.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select your target device and configure the interface accordingly.
Click OK. The Symbol Selection Dialog opens.
Select the symbols of your application, you want to watch and analyze. Click OK to start J-Scope.
Data sampling can be started via the record-button(red dot) in the toolbar.
The configuration of elf-file and selected symbols can be saved into a J-Scope Project to be easily reused.
J-Scope Projects can be opened via the menu or simply dropping them onto the executabl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use J-Scope, please refer to the J-Link User Guide (UM08001).
Other models

四. 效果如下:
J-Scope - Real-Time Data Visualization

J-Scope is a software to analyze and visualize data on a microcontroller in real-time, while the target is running. It does not require features like SWO or any extra pin on the target, but uses the available standard debug port.
J-Scope can show the value of multiple variables in an oscilloscope-like style. It reads an elf file and allows selection of a number of variables to visualize. You can simply connect the target microcontroller to your J-Link, flash your application and start J-Scope.
With a few steps you can configure J-Scope, and select the symbols to be shown. The configuration can be stored in project files for easy re-use and portability.
Each symbol selected in J-Scope can be configured separately. Move the graph up and down to change the zero-base-line or change its resolution. Choose whether to visualize the symbol in the graph or only show its value in the watch panel.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scroll through the visualized graphs, zoom in and out or save the data to a f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J-Scope can be used in parallel to your debugging environment and extends your IDE's debugging experience.

网友:
恩, 好多xxx-link都有Jlink固件了。 什么OpenSDA、ST-Link之类的

网友:
>> JLink_LPC-Link2  debugger image
确定lpcxpresso lpc v2小班子能烧jlink? 为何第一个配图上标识的是lpcxpresso lpc v2小班子,而下面烧录那个配图又是绿框的CMSIS-DAP固件呢?

网友A:
一点小问题,大家烧写时注意型号Jlink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小问题,大家烧写时注意型号Jlink就oK了.

确定是LPC1549那个小板子上的LPC-LINK烧成JLINK?而不是LPC-LINK2仿真器烧的?为何我的LPC1549只能烧LPC1549对应的那个CMSIS-DAP? 而且我问了一些人,答案都是否定的。可否做个详细的截图上来?看看是不是哪里我们没有操作正确。谢谢。

网友:
楼主你是个骗子,欺骗我的感情。亏我还以为真的可以刷JLink固件,第一时间回复了你。
因为我本人把飞思卡尔的FRDM刷过Jlink固件, 忘了成功还是失败。。。。

Segger J-Link debugger image for LPC-Link 2
This image should only be used with standalone LPC-Link2 boards.

Jlink固件只能用于单卖的独立的LPC-LInk。 说得清清楚楚。
LPCXpresso板载的LPC-Link是不能刷的。

网友:
很抱歉不能用啊,希望以后有可以刷的固件出来吧.

网友A:
大体思路是正确的,大家参数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体思路是正确的,大家参数下吧.

你这jlink都没弄进去,却能用jlink的功能来体验j-scope。再说了,后面那堆东西都是segger网上有的,图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
可以用外部的Jlink,就是给大家讲下思路.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