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 *.c和*.h文件的区别

楼主:
C语言中 *.c和*.h文件的区别
这是HR面试我的一道题,没技术上含量,不过细想起来,还是C语言的最基本的知识!俗话说,目标决定动力,细节决定成败!
  C文件就是C语言系列的源文件,而H文件则是C语言的头文件,即C系列中存放函数和全局变量的文件,因为C中的函数是被封装起来的,即无法看到其代码。
子程序不要定义在*.h中。函数定义要放在*.c中,而*.h只做声明.否则多引用几次,就会发生函数重复定义的错误。*.h只做声明,编译后不产生代码。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实现软件的模块化,使软件结构清晰,而且也便于别人使用你写的程序。
         纯粹用 C 语言语法的角度,你当然可以在*.h 中放任何东西,因为 #include 完全等价于把*.h 文件 Ctrl-C Ctrl-V 到*.c 中,*.h 中应该都是一些宏定义和变量、函数声明,告诉别人你的程序“能干什么、该怎么用”。*.c 中是所有变量和函数的定义,告诉计算机你的程序“该怎么实现”。当然,如果一个*.h 被多个*.c 包含,而且*.h 中有对象(变量或函数)的定义,就会发生重复定义的错误了,声明可以无穷多次,定义只能一次。
         一般来说,一个C文件应该是一个模块,如果你的程序仅仅有一个模块(仅仅一个C文件),就可以不用建立H文件了。否则你的模块肯定不是独立的,你的模块里面的实现要被别的模块调用。这个时候你最好生成一个头文件(H文件),在头文件里面可以声明你的那些函数是公共的。当别的模块包含你的头文件后,就可以使用你的公共声明了。
        一个C对应一个H,这样管理起来方便,比如你有一个"my.c",那么就再添加一个"my.h":
#ifndef   _MY_H
#define  _MY_H
extern void my(void);
#endif
其实在H文件里写函数也无所谓,只是不符合习惯而已。只要按照以上的格式写,一个H文件添加多少次都无所谓,呵~
       Come from: http://topic.csdn.net/t/20060429/15/4723725.html
       简单的说,其实要理解C文件与H文件有什么不同之处,首先需要弄明白编译器的工作过程,一般说来编译器会做以下几个过程:
       1.预处理阶段
       2.词法与语法分析阶段
       3.编译阶段,首先编译成纯汇编语句,再将之汇编成跟CPU相关的二进制码,生成各个目标文件
       4.连接阶段,将各个目标文件中的各段代码进行绝对地址定位,生成跟特定平台相关的可执行文件,当然,最后还可以用objcopy生成纯二进制码,也就是去掉了文件格式信息。
        编译器在编译时是以C文件为单位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项目中一个C文件都没有,那么你的项目将无法编译,连接器是以目标文件为单位,它将一个或多个目标文件进行函数与变量的重定位,生成最终的可执行文件,在PC上的程序开发,一般都有一个main函数,这是各个编译器的约定,当然,你如果自己写连接器脚本的话,可以不用main函数作为程序入口!!!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再言归正传,为了生成一个最终的可执行文件,就需要一些目标文件,也就是需要C文件,而这些C文件中又需要一个main函数作为可执行程序的入口,那么我们就从一个C文件入手,假定这个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include "mytest.h"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test = 25;
        printf("test.................%d\n",test);
}
mytest.h文件的内容:
int test;
         现在以这个例子来讲解编译器的工作:
        1.预处理阶段:编译器以C文件作为一个单元,首先读这个C文件,发现第一句与第二句是包含一个头文件,就会在所有搜索路径中寻找这两个文件,找到之后,就会将相应头文件中再去处理宏,变量,函数声明,嵌套的头文件包含等,检测依赖关系,进行宏替换,看是否有重复定义与声明的情况发生,最后将那些文件中所有的东东全部扫描进这个当前的C文件中,形成一个中间“C文件”。
        2.编译阶段,在上一步中相当于将那个头文件中的test变量扫描进了一个中间C文件,那么test变量就变成了这个文件中的一个全局变量,此时就将所有这个中间C文件的所有变量,函数分配空间,将各个函数编译成二进制码,按照特定目标文件格式生成目标文件,在这种格式的目标文件中进行各个全局变量,函数的符号描述,将这些二进制码按照一定的标准组织成一个目标文件 。
       3.连接阶段,将上一步成生的各个目标文件,根据一些参数,连接生成最终的可执行文件,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定位各个目标文件的函数,变量等,相当于将个目标文件中的二进制码按一定的规范合到一个文件中 。
       再回到C文件与头文件各写什么内容的话题上:
       理论上来说C文件与头文件里的内容,只要是C语言所支持的,无论写什么都可以的,比如你在头文件中写函数体,只要在任何一个C文件包含此头文件就可以将这个函数编译成目标文件的一部分(编译是以C文件为单位的,如果不在任何C文件中包含此头文件的话,这段代码就形同虚设),你可以在C文件中进行函数声明,变量声明,结构体声明,这也不成问题!!!那为何一定要分成头文件与C文件呢?又为何一般都在头件中进行函数,变量声明,宏声明,结构体声明呢?而在C文件中去进行变量定义,函数实现呢??原因如下:
       1.如果在头文件中实现一个函数体,那么如果在多个C文件中引用它,而且又同时编译多个C文件,将其生成的目标文件连接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在每个引用此头文件的C文件所生成的目标文件中,都有一份这个函数的代码,如果这段函数又没有定义成局部函数,那么在连接时,就会发现多个相同的函数,就会报错 。
       2.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并且将此全局变量赋初值,那么在多个引用此头文件的C文件中同样存在相同变量名的拷贝,关键是此变量被赋了初值,所以编译器就会将此变量放入DATA段,最终在连接阶段,会在DATA段中存在多个相同的变量,它无法将这些变量统一成一个变量,也就是仅为此变量分配一个空间,而不是多份空间,假定这个变量在头文件没有赋初值,编译器就会将之放入BSS段,连接器会对BSS段的多个同名变量仅分配一个存储空间 。
       3.如果在C文件中声明宏,结构体,函数等,那么我要在另一个C文件中引用相应的宏,结构体,就必须再做一次重复的工作,如果我改了一个C文件中的一个声明,那么又忘了改其它C文件中的声明,这不就出了大问题了,程序的逻辑就变成了你不可想象的了,如果把这些公共的东东放在一个头文件中,想用它的C文件就只需要引用一个就OK了!!!这样岂不方便,要改某个声明的时候,只需要动一下头文件就行了。
       4.在头文件中声明结构体,函数等,当你需要将你的代码封装成一个库,让别人来用你的代码,你又不想公布源码,那么人家如何利用你的库呢?也就是如何利用你的库中的各个函数呢??一种方法是公布源码,别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另一种是提供头文件,别人从头文件中看你的函数原型,这样人家才知道如何调用你写的函数,就如同你调用printf函数一样,里面的参数是怎样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看人家的头文件中的相关声明啊!!!当然这些东东都成了C标准,就算不看人家的头文件,你一样可以知道怎么使用 。
例子:
//a.h
void foo();
//a.c
#include "a.h"  //我的问题出来了:这句话是要,还是不要?
void foo()
{
      return;
}
//main.c
#include "a.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oo();
  return 0;
}
    针对上面的代码,请回答三个问题:
1.a.c 中的 #include "a.h" 这句话是不是多余的?为什么经常见 xx.c 里面 include 对应的 xx.h?
2.如果 a.c 中不写,那么编译器是不是会自动把 .h 文件里面的东西跟同名的 .c 文件绑定在一起?
3.第三个问题我给他改了一下:如果 a.c 中不写include<>,那么编译器是不是会自动把.h 文件里面的东西跟同名的.c文件绑定在一起?
下面是一位牛人的原话:
    从C编译器角度看,.h和.c皆是浮云,就是改名为.txt、.doc也没有大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h和.c没啥必然联系。.h中一般放的是同名.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数组、函数的声明,需要让.c外部使用的声明。这个声明有啥用?只是让需要用这些声明的地方方便引用。因为 #include "xx.h" 这个宏其实际意思就是把当前这一行删掉,把xx.h 中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插入在当前行的位置。由于想写这些函数声明的地方非常多(每一个调用 xx.c 中函数的地方,都要在使用前声明一下子),所以用 #include "xx.h" 这个宏就简化了许多行代码——让预处理器自己替换好了。也就是说,xx.h 其实只是让需要写 xx.c 中函数声明的地方调用(可以少写几行字),至于 include 这个.h 文件是谁,是 .h 还是 .c,还是与这个 .h 同名的 .c,都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这样你可能会说:啊?那我平时只想调用 xx.c 中的某个函数,却 include了 xx.h文件,岂不是宏替换后出现了很多无用的声明?没错,确实引入了很多垃圾 ,但是它却省了你不少笔墨,并且整个版面也看起来清爽的多。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就是这个道理。反正多些声明(.h一般只用来放声明,而放不定义,参见拙著“过马路,左右看”)也无害处,又不会影响编译,何乐而不为呢?
翻回头再看上面的3个问题,很好解答了吧?
它的解答如下:
1.不一定。这个例子中显然是多余的。但是如果.c中的函数也需要调用同个.c中的其它函数,那么这个.c往往会include同名的.h,这样就不需要为声明和调用顺序而发愁了(C语言要求使用之前必须声明,而include同名.h一般会放在.c的开头)。有很多工程甚至把这种写法约定为代码规范,以规范出清晰的代码来。
2.答:1中已经回答过了。
3.答:不会。问这个问题的人绝对是概念不清,要不就是想混水摸鱼。非常讨厌的是中国的很多考试出的都是这种烂题,生怕别人有个清楚的概念了,绝对要把考生搞晕。
补充一下:
      一个程序仅有一个H文件,没有C文件,可以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可以!在VC6.0下可以看到编译按钮的颜色!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54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