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压采集过程中,大电流和小电流哪个耿容易受到影响?

楼主:
RT
电阻大些好还是小些好?

网友:
电阻匹配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电阻是指哪个电阻。
既然是“电压采集”,信号必是输入到某个放大器或者直接输入到A/D。如果所说的电阻是指放大器或者A/D的输入电阻,那么该输入电阻小,会消耗信号源电流,若信号源内阻较大,则会产生较大误差,但该输入电阻小则抗干扰性能较好。输入电阻大则一切性能相反。

网友:
“电压采集”根本不存在什么阻值问题,除非是为了分压,只有采样电流时可能用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