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与cm36283的I2C通信使用查询方式

楼主:
msp430g2553与cm36283的I2C通信使用查询方式

网友:
请你狠狠想!狠狠地…

网友:
哈哈,二楼说的有理,你这个传感器我刚刚查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从你的只言片语猜测是使用I2C通信方式,并且是作为从设备使用的。
那么你得好好查查关于I2C的时序,如果使用模拟I2C,就老老实实根据时序慢慢写程序。
如果要使用硬件I2C,那么需要注意硬件I2C是在每结束一个状态就会产生一个通信中断,而不是一次通信完成之后才产生中断。具体实现到I2C通信的哪一步,需要通过状态机来判断。
CCS里有相应的例程,好好分析一下吧!

网友:
太难了   要不给手册   你给提个建议

网友:
你QQ,给你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