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 + 自制核心板

楼主:
板子挺简单,主要参考lpcxpresso 1549和zlg原理图。

正面

背面

主芯片
中间的4对2*4插座是为了配合另一块电机驱动功率板。

结果图便宜在淘宝上买的mos是歪的,上去就烧,换成正规渠道的东西就对了,你妹的。可惜器件不够,还得重新买过。现在手里只有一路电机的驱动器件,顺利的话过两天放上来。

感觉LPC1549比较好的地方是,SWD挺方便,芯片里面有上拉,外面就省了,焊好后就打了个通断,一上jlink就hold住了;对晶振的要求也不苛刻,焊好量了几个电压正确,示波器都没过就跑起来了;SWM功能所有引脚都引出来而不用特别考虑引脚功能,布线上有较大的便利性;另外发现一个类似mbed的小功能,ISP选择USB的时候,加电之后就在盘符里面多了一个 大小就是内部FLASH大小,进去看 ,把程序编译之后的bin拷贝去(先把firemware.bin删掉,拷贝的时候不用改文件名,和mbed一样),断电后ISP选择FLASH启动,它自己烧进去,这挺方便,下次再USB启动的时候又成了fireware.bin大小256k,免驱免应用。

不好的地方是固定引脚就一个固定点,这个很不爽,而且还有冲突。本来打算用片内模拟比较器,结果这货的引脚和SCT的固定输出引脚有冲突,又不能改,不得已只能在驱动板上装外部模拟比较器;另外很疑惑为何不用cortex-m4的内核,毕竟复杂电机控制需要大量变换和运算,虽然比不上专业dsp,但是和16位定点dsp还是有可比性;最大36k ram说大不大说下不小,别家都在更低成本下做更大sram,nxp不知道怎么考虑的。

总体感觉这片子除了4路sct输出(10+10+6+6)刚刚好能用6步法驱动BLDC,SWD布线上方便外,其他都略显小气,除了前面说的cortex-mx内核,sram,引脚分配这几点,就连SCT2,3的事件和状态也只有10个,多给点资源怕客户用不完?

网友:
1549芯片在哪里买的?LZ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n.element14.com/jsp/search/browse.jsp?N=2111+225167&Ntk=gensearch&Ntt=lpc1549&Ntx=mode+mat ...

怎么还这么贵??

网友A:
http://cn.element14.com/jsp/search/browse.jsp?N=2111+225166&Ntk=gensearch&Ntt=1549&Ntx=mode+matchallpartial

代理商那里拿会便宜不少,顺带也可以找他们要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