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2回读出现问题

楼主:
线性电源设计,DA5322提供电流电压基准,AD7792进行电流和电压的采样回读,将数据传给单片机,进行显示实际的电压电流值,但是AD回读的值是对的,但是现实的输出值不对? 现在无法确定是AD内部处理错误,还是内部处理正确,而传给单片机出现错误。求高手解答

网友A:
"AD7792回读出现问题"、“但是AD回读的值是对的,但是现实的输出值不对?”, 楼主到底要说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7792回读出现问题"、“但是AD回读的值是对的,但是现实的输出值不对?”,

AD读回来的值是对的,但是实际显示的不对。两个原因:1)AD内部转换错误,将错误数据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错误2)AD内部转换正确,但是传给单片机时,发生时序上的错位;不知道是哪个原因

网友:
1、但是AD回读的值是对的,但是现实的输出值不对?
   这个输出值是啥,显示值还是什么?
2、现在无法确定是AD内部处理错误,还是内部处理正确,而传给单片机出现错误
   你前面说AD回读不是对的吗?到底什么不对;
   如果MCU读到的数据和实际电流电压数据不一样,先用示波器看下时序,调整好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读回来的值是对的,但是实际显示的不对。两个原因:1)AD内部转换错误,将错误数据传给单片机,单片机 ...

应该是你AD输入的是对的,现在显示不对,不能判断是AD转换出错,还是单片机处理出错吧?
如果是这样,有仿真器的话:
1、程序跟踪下,跟踪下AD读过来值和实际值是否接近,接近的话就是读AD那边出错了,就查下时序;
    反之,就是显示部分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