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板子经历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赶紧发思路贴!

楼主:
   先上板子图片和以前的元件吧,其他元件明天下午估计就到了。要做的是多区域低功耗温度采集系统(貌似不是很创新,学生党,就当向大家学习了)设计思路:
本设计运用主从分布式思想,由一台上位机(PC微型计算机),下位机(单片机)多点温度数据采集,组成两级分布式多点温度测量的巡回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 RS-232串行通讯标准,通过上位机(PC)控制下位机(单片机)进行现场温度采集。温度值既可以送回主控PC进行数据处理,由显示器显示。也可以由下位机单独工作,实时显示当前各点的温度值,对各点进行控制。
下位机采用的是单片机基于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系统。DS18B20利用单总线的特点可以方便的实现多点温度的测量,轻松的组建传感器网络,系统的抗干扰性好、设计灵活、方便,而且适合于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现场温度测量。本系统可以应用在大型工业及民用常温多点监测场合。如粮食仓储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温控制程生产线之温度影像检测、医疗与健诊的温度测试、空调系统的温度检测、石化、机械…等。
下面是开箱图,真不容易,手机号码搞错,麻烦死了!在这里特别感谢工作人员!群主,蓝雨夜!
今晚上先大体介绍一下思路,后续逐步展开。这几天忙志愿者协会招新!国庆节就OK了!!!

各种基本元件

网友:
板子拿到了就好,加油
是TI 给你的手机少写了一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拿到了就好,加油
是TI 给你的手机少写了一位吗?

不是得,是快递搞错了!总之谢谢你

网友:
报名的话拿到板子概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多区域要用多块板子?还是用线拉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区域要用多块板子?还是用线拉开呢?

用线拉开吧,目前比赛当然是小区域的。用板子哪用得起呢 ,嘿嘿

网友:
另外RS232听了某位大神的建议改成RS485,以下是它的特性
典型的串行通讯标准是RS232和RS485.它们定义了电压,阻抗等.但不对软件协议给予定义
区别于RS232, RS485的特性包括: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
-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
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
,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
,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RS485编程
串口协议只是定义了传输的电压,阻抗等,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串口编程一样!!!

网友:
晚到总比不到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