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MCU套件免费试用】基于R7F0C80212ESP的蓝牙婴儿早教机

楼主:
功能介绍
         通过操作手机上的蓝牙软件发送命令,播放不同的语音内容(儿歌、故事)等。可以一边码着代码,一边给孩子放点音乐,还可以进行扩展一下,控制机械手臂来摇一摇拨浪鼓啥的。当然,如果时间充裕,还是最好亲自陪陪孩子。
整体框图
  本方案比较简单,主要以此次的板子作为控制中心,通过蓝牙与手机通信,手机发送不同的命令来控制语言ic的输出,再经过放大电路将语音信号放大,然后通过小喇叭输出,以下是整个方案的整体框图。
资源介绍
    本方案中主要使用了以下资源:
Ø  R7F0C80212ESP目标板
Ø  HC05蓝牙模块
Ø  语音IC
Ø  三极管8050
Ø  小喇叭
Ø  安卓手机
Ø  导线若干
硬件实物连接图
整体连接

语言IC
蓝牙模块HC05

小喇叭
代码
1、控制语音输出部分
<font face="宋体"><font color="#000000">/*
**************************************************************
* 函数名:Send_Voice
* 描述  :通过控制语音ic发送语音至扬声器
* 输入  :uint8_t Voice_Num  脉冲数
* 输出  :无
**************************************************************
*/
void Send_Voice(uint8_t Voice_Num)
{
                uint8_t i;

                VC_RST= 1u;            //复位
                Delay_ms(10u);
            VC_RST= 0u;
                Delay_ms(100u);

                for(i=0u; i < Voice_Num;i++)
                {
                          VC_DATA = 1u;        //脉冲数据为高
                         Delay_us(100u);     //延时100US
                          VC_DATA = 0u;        //脉冲数据为低
                         Delay_us(100);     //延时100US
                }
                while(VC_BUSY == 1);
} </font></font>

2、蓝牙部分代码
       代码是移植原子的蓝牙代码,其中有部分进行了修改
<font face="宋体"><font color="#000000">/*
**************************************************************
//初始化ATK-HC05模块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
uint8_t HC05_Init(void)
{
        uint8_t retry=10u,t;
        uint16_t temp=1;

        while(retry--)
        {
                HC05_KEY=1u;                                        //KEY置高,进入AT模式
                Delay_ms(10);
                SAU_SendMessage("AT\r\n");

                HC05_KEY=0u;                                        //KEY拉低,退出AT模式
                for(t=0;t<10;t++)                         //最长等待50ms,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
                {
                        if(RX_STA&0X8000)break;
                        Delay_ms(5);
                }

                if(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_STA=0;
                         if(rx_data[0]=='O'&&rx_data[1]=='K')
                        {
                                temp=0;

                                break;
                        }
                }
        }
        if(retry==0)temp=1;        //检测失败
        return temp;
}
/*
**************************************************************
//获取ATK-HC05模块的角色
//返回值:0,从机;1,主机;0XFF,获取失败.
**************************************************************
*/
uint8_t HC05_Get_Role(void)
{
        uint8_t retry = 15u;
        uint16_t temp,t;
        while(retry--)
        {
                HC05_KEY=1;                                        //KEY置高,进入AT模式
                Delay_ms(10);
                SAU_SendMessage("AT\r\n");        //查询角色
                for(t=0;t<20;t++)                         //最长等待200ms,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
                {
                        Delay_ms(10);
                        if(RX_STA&0X8000)break;
                }
                HC05_KEY=0;                                        //KEY拉低,退出AT模式
                if(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temp=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RX_STA=0;
                        if(temp==13&&rx_data[0]=='+')//接收到正确的应答了
                        {
                                temp=rx_data[6]-'0';//得到主从模式值
                                break;
                        }
                }
        }
        if(retry==0)temp=0XFF;//查询失败.
        return temp;
}
/*
**************************************************************
//ATK-HC05设置命令
//此函数用于设置ATK-HC05,适用于仅返回OK应答的AT指令
//atstr:AT指令串.比如:"AT+RESET"/"AT+UART=9600,0,0"/"AT+ROLE=0"等字符串
//返回值:0,设置成功;其他,设置失败.
**************************************************************
*/
uint16_t HC05_Set_Cmd(uint8_t* atstr)
{
        uint8_t retry = 15u;
        uint16_t temp;
        uint8_t i;
        while(retry--)
        {
                HC05_KEY=1u;                                        //KEY置高,进入AT模式
                Delay_ms(10);

                SAU_SendMessage(atstr);             //发送AT字符串
                HC05_KEY=0u;                                        //KEY拉低,退出AT模式
                for(i=0;i<20;i++)                         //最长等待100ms,来接收HC05模块的回应
                {
                        if(RX_STA&0X8000)break;
                        Delay_ms(5);
                }
                if(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temp=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RX_STA=0;
                        if(temp==4&&rx_data[0]=='O')//接收到正确的应答了
                        {
                                temp=0;
                                break;
                        }
                }
        }
        if(retry==0)temp=0XFF;//设置失败.
        return temp;
}
</font></font>

蓝牙软件
       前段时间本来是准备学习做蓝牙上位机软件的,后来由于客户的原因,未能···,这次使用的软件是在网上下载的一个蓝牙串口软件,可以满足需求的,如果是推广应用的话,还得自己上手编写。以下是此次使用的蓝牙软件的一些图片:
1、搜索蓝牙设备
2、已经查找到了HC05蓝牙模块,并点击连接设备,密码1234
3、连接成功,为了使用方便,这里使用键盘模式
4、进入键盘模式,以下是已经设置的键盘
至此,可以通过按相应的按键来发送不同的命令,将会听到不同的语言内容。
总结
       拿到板子的第一时间就是安装软件,一路“next”、“OK”下来,终于算是安装好了。新建一个工程,发现没有此款MCU的型号,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了解决办法。由于之前也用过cubesuite+软件,记得它自带代码生成功能插件的,捣鼓了一下,终于把这小子找出来了。上官网下载了一个demo程序,进行了简单的调试,初步的体验也就完成了。
    由于对这款MCU第一次接触,在开发过程中参考了不少官方demo程序和网友的帖子,很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花了几个晚上和一个周末,将整个方案大概的完成了。后面有时间将对整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或更改MCU进一步的开发,不仅仅做一个功能,也不显得单调。

以下是此次活动开始的时候发的几个帖子:

网友A:
前面有一个帖子已经发布了,本想先发帖再编辑的,结果还在审核中,还请管理员将之前那个帖子进行删除,谢谢~!

网友:
支持啸风啊          呵呵    不知后续打算改成什么样子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一个帖子已经发布了,本想先发帖再编辑的,结果还在审核中,还请管理员将之前那个帖子进行删除,谢谢 ...

看看哪个帖子,嘿嘿,这么好的帖子,怕误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一个帖子已经发布了,本想先发帖再编辑的,结果还在审核中,还请管理员将之前那个帖子进行删除,谢谢 ...

看到了,是防火墙自动处理了。那我就在后台直接删掉了。

网友B:
哈哈,这高大上啊。不过码着代码只能找蓝牙去照顾孩子。。。还是带娃一起码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高大上啊。不过码着代码只能找蓝牙去照顾孩子。。。还是带娃一起码代码吧

小孩尽量远离电脑

网友:
拔了仿真器还能运行吗~

网友:
楼主这么棒,,简直是大神啊,膜拜膜拜,向楼主学习,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