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28 能直接用sleep函数进入低功耗么?

楼主:
第一次接触PIC芯片,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手册上关于低功耗描述,也只有一小段,看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不能直接使用sleep,应该配成什么样子才能进入低功耗呢?

网友:
很多PIC单片机有这么一个sleep宏,使用它就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进入之前一般需要设置好唤醒条件。

网友:
PIC可直接通过使用sleep指令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
你看一下PIC16F628A的中文数据手册,跟628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