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空间分配奇怪问题(CCS4.2 DSP28027)

楼主:
敢问各位, 最近遇到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所使用DSP为28027,cmd中定义数据段(显然空间大小1024字)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后面自定义了一个数据段
   commbuf             : > RAMM1        PAGE = 1

在main.c里定义以下几个变量
#pragma DATA_SECTION(sendT, "commbuf")
Uint16 sendT[260];
#pragma DATA_SECTION(receT, "commbuf")
Uint16 receT[260];
#pragma DATA_SECTION(CntPPR, "commbuf")
Uint32 CntPPR[250];
其它无涉及到commbuf的变量,精打细算,共需260+260+250*2=1020,commbuf正好放得下.

但编译结果空间不够(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commbuf", size 0x474 (page 1).  Available ranges: RAMM1        size: 0x400        unused: 0x400        max hole: 0x400)
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谢谢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RAM存储的时候,page被划分为64word的小单元,而数组被存储在连续的、整块的单元上,未使用到的空间不会再分配给其它数组或者变量使用(所以存储空间有hole)。
所以16位260长度的数组实际占用了64*5=320 (64*4=256<260)
32位500的长度实际占用了64*8=512
占用的实际总长度为:320*2+512=1152=0x480
按照ccs的提示,commbuf占用空间是320*2+500=1140=0x474,但是事实上32位数组占据的最后那个page已经无法被别的变量使用了,所以如果还有新的变量出现的话,会提示RAMM1块缺少的地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