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036显示屏初始化后 对比度太高 字符无法看清楚问题

楼主:
在项目中,我们用到了EA DOGM1602W-A 显示屏,它内核是用的st7036.我们在根据手册对屏初始化后,发现对比度太高,我们要显示的字符看不见。我们通过指令进行了对比度调节,但是对比度没出现变化。请教有用过这个屏的高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管脚进行调节,哪个V0端口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硬件做死了 只能通过指令调节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请问怎么做ST7036的开发呢?第一次做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