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多路PWM输出

楼主:
很荣幸的成为了第一批入围的孩子 收到板子半个月了 都没怎么搞 一直在忙着搞别的比赛 昨天好不容易闲下来 搞了个多路PWM,一路占空比25%,一路75%,波形都用示波器看过了,波形正常,哈哈 还请大神们 多指教 相互学习。

网友:
关注,

帮楼主把程序列出来,方便看,

#include "msp430fr5969.h"

void main(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MMCTL0 = PMMPW;                             // 打开 PMM 电源管理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IO禁能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设置 DCO =8MHz
  CSCTL2 = SELA_3 + SELS_3 + SELM_3;         // 设置 ACLK = SMCLK = DCO/8
  CSCTL3 = DIVA_3 + DIVS_3 + DIVM_3;         // 设置分频

  P1DIR |= BIT2+BIT3;                        // P1.2 和 P1.3 输出
  P1SEL0 |= BIT2+BIT3;                       // P1.2 and P1.3
  TA1CCR0 = 1000-1;                          // PWM 周期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输出模式
  TA1CCR1 = 750;                            // CCR1 PWM 占空比
  TA1CCTL2 = OUTMOD_7;                      // CCR2 输出模式
  TA1CCR2 = 250;                            // CCR2 PWM 占空比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增计数, 置位TAR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进入 LPM0

}

网友A:
楼主程序很简洁,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很简洁,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写法

哈哈 多谢夸奖 因为我有强迫症 写程序连批注都要对的很齐 不然很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

帮楼主把程序列出来,方便看,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