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芯片上,烧两个不同程序,其中的引脚电平设置会不会有记忆?

楼主:
比如我在开发板上烧的第一个程序中设置为P3.7输出1,然后在同样的板子上烧第二个程序,其中也涉及到了P3.7的处理,当第二个程序在处理P3.7之前,P3.7是默认第一个程序中输出1的状态吗?

网友:
当然不会,程序配置成什么状态,它就是什么状态,不配置,是默认设置~~~~

网友:
怎么可能呢?芯片上电在程序运行之前,都会有一个默认状态,那是厂家的既定状态,跟程序无关。

网友:
帖主試的結果如何?
上課講解怎麼游,不如直接下水嘗試

另外最好養成習慣,就算開機預設值就是你要的狀態
最好還是自已再設定一遍。

网友:
上电之后,配置之前,IO口电平应该是会设置为默认值的。即使因为外部悬空等原因使得IO口的值幸运地和之前一样,那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A:
LZ的意思可能是不断电连续烧2次程序吧。告诉你不会的,每次烧程序前jtag都会复位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可能是不断电连续烧2次程序吧。告诉你不会的,每次烧程序前jtag都会复位芯片的。

请教下,复位的话,一个引脚复位后的电平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复位的话,一个引脚复位后的电平是高还是低?

这得看芯片数据手册,看寄存器默认的是多少了。一般来说,msp430 GPIO复位后默认是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