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件下载的问题。

楼主:
大侠们好,我现在有一块板子要批量生产,之前单板烧写程序的时候都是插仿真器一个个烧的,现在想在一个电脑上多个一起烧写,就是插多个仿真器同时烧写多块板子,可以办到吗?现在那芯片厂家给的烧写软件只能一个个烧写,上位机的东西没搞过,求助大侠们。。。。。

网友:
什么单片机?

网友A:
一般用编译器自带的好像是不行,有没有第三方做的用仿真器烧写的不太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可不可以用串口烧写。比如NXP的就有专门用串口升级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编译器自带的好像是不行,有没有第三方做的用仿真器烧写的不太清楚。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可不可以 ...

就是CC2530,串口貌似也没拉出来。。。我记得以前给手机下载固件的时候,可以连着5.6个USB线,然后一起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CC2530,串口貌似也没拉出来。。。我记得以前给手机下载固件的时候,可以连着5.6个USB线,然后一起下 ...

那个前提是你的芯片不是裸片也就是里面已经有必要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前提是你的芯片不是裸片也就是里面已经有必要的程序了.

谢谢大侠,貌似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只能一个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