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这种运放电路

楼主:
想问问如图所示的运放电路,反馈使用的RC并联网络,这种电路的传输函数如何计算?电路本身有什么作用?对运放的参数有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A:
对理想运放来说,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什么用也没有。
现在的运放,已经相当接近理想运放,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用,对输出的影响除非使用精密仪器测量不出来。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如果非要说作用的话:
1. 阻容可以减低EMI;
2. 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理想运放来说,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什么用也没有。
现在的运放,已经相当接近理想运放,这个电阻和这个电 ...

哦,我在实际中看到的电路,这个运放是一个高速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如果非要说作用的话:
1. 阻容可以减低EMI;
2. 防止短路;

哦,我在实际中看到的电路,这个运放是一个高速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在实际中看到的电路,这个运放是一个高速高精度的运放。

这个是电压跟随器,具有比较大的输入阻抗,较小的输出阻抗,常作为ADC输入级,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想必这点应该不用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