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74HC595可以5V供电,3V IO吗?

楼主:
595可以5V供电,3V IO吗?那么输出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呢?我期待输出IO电压为5V,这样用稳定吗?还是额外再设计3V电源给他,我板的3V电源设计的30mA,外面要绑定一个扩展模块,有数码管静态显示,目测要用到10~15mA.

网友:
如果是74HC595,输出的是CMOS电平,与3V逻辑互连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怎可能有确切答案?

595可否5V供电?—— LS595只能5V供电,LVC595为1.2~3.6V供电,HC595为2~6V供电,诸多系列到底用的哪种。

可否3V IO? —— 到底I还是O?5V电源器件输入3V时要查VIH,3V电源器件有的能耐5V输入有的不能,5V器件输出给3V器件要看对方能否承受。

……等等等等,请先理清思路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怎可能有确切答案?

595可否5V供电?—— LS595只能5V供电,LVC595为1.2~3.6V供电,HC59 ...

对不起,我是想说,单片机是3V的,供电给595是5V的,输出IO是5V还是3V?是否能稳定使用

网友:
确实没有看懂楼主的问题,,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上
sn74lvc4245只是用来3.3v 与5V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是想说,单片机是3V的,供电给595是5V的,输出IO是5V还是3V?是否能稳定使用

前面已讲,需要电平转换,除非你的MCU IO是5V兼容的,是否如此,看MCU手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是想说,单片机是3V的,供电给595是5V的,输出IO是5V还是3V?是否能稳定使用

从“3V单片机、“5V595”、“期待输出5V”、“数码管”、“静态显示”、“10~15mA”等几个零散的信息综合猜测,楼主想要做的是单片机扩展控制5V数码管吧?
3V单片机 → 595扩展输出 → 5V数码管
如仅是电平匹配的话,可用5V电源的74HCT595扩展,HCT(VHCT或AHCT)的输入可以接3.3V CMOS输出。
但若数码管每段都需10~15mA的话,595的驱动能力就不够了,还应另加驱动器(如晶体管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