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写的简易版贪吃蛇

楼主:
__author__ = 'ChenYan'

from tkinter import *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queue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class GUI(Tk):
    '''class GUI use to create the gui'''

    def __init__(self, queue):
        Tk.__init__(self)
        self.queue = queue
        self.is_game_over = False
        self.canvas = Canvas(self, width=495, height=305, bg='#000000')
        self.canvas.pack()
        self.snake = self.canvas.create_line((0,0),(0,0), fill='#FFFF00', width=10)
        self.food = self.canvas.create_rectangle(0,0,0,0, fill='#00FF00', outline='#00FF00')
        self.point_score = self.canvas.create_text(455, 15, fill='white', text='score:0')
        self.queue_handler()

    def restart(self):
        self.destroy()
        main()

    def queue_handler(self):
        try:
            while True:
                task = self.queue.get(block=False)
                if task.get('game_over'):
                    self.game_over()
                elif task.get('move'):
                    points = [x for point in task['move'] for x in point]
                    self.canvas.coords(self.snake, *points)
                elif task.get('food'):
                    self.canvas.coords(self.food, *task['food'])
                elif task.get('points_score'):
                    self.canvas.itemconfigure(self.point_score,
                                              text='score:{}'.format(task['points_score']))
                    self.queue.task_done()
        except queue.Empty:
            if not self.is_game_over:
                self.canvas.after(100, self.queue_handler)

    def game_over(self):
        self.is_game_over = True
        self.canvas.create_text(220, 150, fill='white',text='Game Over!')
        quitbtn = Button(self, text='Quit', command=self.destroy)
        retbtn = Button(self, text='Resume', command=self.restart)
        self.canvas.create_window(230, 180, anchor=W, window=quitbtn)
        self.canvas.create_window(200, 180, anchor=E, window=retbtn)

class Food():
    '''class Food use to make food'''

    def __init__(self, queue):
        self.queue = queue
        self.make_food()

    def make_food(self):
        x = random.randrange(5, 480, 10)
        y = random.randrange(5, 295, 10)
        self.position = x,y
        self.exppos = x-5,y-5,x+5,y+5
        self.queue.put({'food':self.exppos})

class Snake(threading.Thread):
    '''class Snake use to create snake and response action'''

    def __init__(self, gui, queue):
        threading.Thread.__init__(self)
        self.gui = gui
        self.queue = queue
        self.daemon = True
        self.points_score = 0
        self.snake_points = [(495,55),(485,55),(475,55),(465,55),(455,55)]
        self.food = Food(queue)
        self.direction = 'Left'
        self.start()

    def run(self):
        if self.gui.is_game_over:
            self._delete()
        while not self.gui.is_game_over:
            self.queue.put({'move':self.snake_points})
            time.sleep(0.2)
            self.move()

    def key_pressed(self,e):
        self.direction = e.keysym

    def move(self):
        new_snake_point = self.calculate_new_coordinates()
        if self.food.position == new_snake_point:
            add_snake_point = self.calculate_new_coordinates()
            self.snake_points.append(add_snake_point)
            self.points_score += 1
            self.queue.put({'points_score':self.points_score})
            self.food.make_food()
        else:
            self.snake_points.pop(0)
            self.check_game_over(new_snake_point)
            self.snake_points.append(new_snake_point)

    def calculate_new_coordinates(self):
        last_x,last_y = self.snake_points[-1]
        if self.direction == 'Up':
            new_snake_point = last_x,last_y-10
        elif self.direction == 'Down':
            new_snake_point = last_x,last_y+10
        elif self.direction == 'Left':
            new_snake_point = last_x-10,last_y
        elif self.direction == 'Right':
            new_snake_point = last_x+10,last_y
        return new_snake_point

    def check_game_over(self, snake_point):
        x,y = snake_point[0],snake_point[1]
        if not -5 < x < 505 or not -5 < y < 315 or snake_point in self.snake_points:
            self.queue.put({'game_over':True})

def main():
    q = queue.Queue()
    gui = GUI(q)
    gui.title("我的贪吃蛇")
    snake = Snake(gui, q)
    gui.bind('<Key-Left>', snake.key_pressed)
    gui.bind('<Key-Right>', snake.key_pressed)
    gui.bind('<Key-Up>', snake.key_pressed)
    gui.bind('<Key-Down>', snake.key_pressed)
    gui.mainloop()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
棒,来个截图

网友:
哈哈,贴图只能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
求详细过程,如何运行?
TI Chronos手表有个上位机程序运行老说缺少dll

网友A:
机器装了PYTHON就能用,我这个是PYTHON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装了PYTHON就能用,我这个是PYTHON写的

居然一次就成功了,非常感谢
这个您帮忙看下为什么老说找不到d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一次就成功了,非常感谢
这个您帮忙看下为什么老说找不到dll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你那是用C++写的,你那用的动态库肯定不行,你运行是什么上面运行呢,是P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居然一次就成功了,非常感谢
这个您帮忙看下为什么老说找不到dll

另外你要看下,运行时具体缺少什么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要看下,运行时具体缺少什么库

你给我的源码不完整,编译时缺少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我的源码不完整,编译时缺少头文件

文件中的eZ430-Chronos CC 1_1.tcl是我向您说的不能运行的脚本程序
DLL文件里是运行eZ430-Chronos CC 1_1.tcl时报错缺少的dll生成

eZ430-Chronos CC 1_1.tcl是上位机程序
DLL里的工程是底层驱动,好像能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0831-1-1.html

网友:
你看脚本里报错,缺少TTK,TK

网友:
开头在GUI后面的TK是什么?

网友:
GUI后面括号里的(TK)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