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pwm技术C语言实现原理

楼主:
看了一个c语言的程序来实验pwm调光,但是仔细看了程序过后对其实现的原理及过程不是很清楚,求大神悉心解释下

网友:
用定时器还是片内pwm模块?
原理基本就是计数和比较器的输出

网友:
应该说是用for循环进行的软件延时

网友:
用定时器中断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6064-1-1.html
不用定时器的话也可以,不过全都去延时干不了别的了.

网友: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有PCA模块专用来实现PWM功能,官方有例程

网友:
原理就是定时器循环输出脉冲,每个脉冲里,只有一部分时间,LED发光,其余时间熄灭。肉眼感觉不到亮灭的变化。看到的是亮度比常亮暗一些。

网友:
通过控制灯的亮灭时间来控制亮度,PWM调光原理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单片机一般使用定时器来完成调光工作的,当然也有用循环的。

网友:
哦,刚开始学c,对for循环执行不是很了解

网友:
哦,我也刚开始学c,不是很了解,看看大神的回复,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