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位运算的一个问题

楼主:
这是我在调试LED点阵中的一个问题,对两个32位的数据进行与,结果有点不正常,
用IAP15F2K61S2的在线仿真的数据为

难道说0xffffffff&oxfffff7ff 会等于0xffff0030  或是51单片机构架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你可以试下stringtest3=stringtest2&stringtest1;再看下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可以试下stringtest3=stringtest2&stringtest1;再看下结果

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不过在程序的其它地方中没有对DIS[Stringy-1]进行改写,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不过在程序的其它地方中没有对DIS[Stringy-1]进行改写,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你DIS这个数组是32位的吗?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在51上面,32位数据运算不正常的! 不知道为什么! 求解!

网友:
if条件有没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