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A561运放发烫

楼主:
这是我用multisim搭的电路:

实际搭的和上面的一样。因为OPA561在multisim里面没有,所以OPA561的模型是我自己建的,管脚有点怪,抱歉啊。
OPA561的4脚是用来限制输出电流的,7脚输出,8脚是热保护和使能脚。
一开始输出有50hz的干扰,后来在反馈电阻上并接了39PF的电容就好了,但芯片照样发烫。

网友:
我试了5块OPA561,只有其中一块可以稳定输出12.5V,但是15V电源那里的电流也达到了0.027A,OPA561的功耗达到了405mw,太大了吧!我输出那只接了1K的电阻。其它不行的四块都是刚开始好的,后来电流越来越大,发热也越来越严重,最后8脚热保护输出低电平,OPA561不使能,7脚输出0V,过段时间温度降下来了,OPA561又正常了,如此往复。
这是示波器的波形:

先谢过了

网友A:
按手册上说,在15V下它的静态电流达60mA了,也就是近1瓦的功率,如果有负载的话,自身功耗将更大,发执是正常的。

这个IC肚子下有个散热片,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它的?
把散热搞好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上说,在15V下它的静态电流达60mA了,也就是近1瓦的功率,如果有负载的话,自身功耗将更大,发执是正 ...

谢谢你dontium!
我就直接把opa561焊在tssop封装的20个引脚上,芯片背面的确像大神说的有个亮闪闪的散热片,我是没有处理的,应该要怎么处理opa561的散热片?
第一次调模电,完全没经验,已经折腾一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dontium!
我就直接把opa561焊在tssop封装的20个引脚上,芯片背面的确像大神说的有个亮闪闪的散热 ...

底下这个焊盘周围铺一大块地,有助散热,同时有助芯片接地回路,增加抗干扰能力。(个人理解)

网友A:
肚子下面的焊盘,必须焊接到PCB上,并根据功耗的大小,适当处理好PCB,
例如,我用的TPS54360是这样处理的:

除了有铜皮与之相连外,再加上mask,可以上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底下这个焊盘周围铺一大块地,有助散热,同时有助芯片接地回路,增加抗干扰能力。(个人理解)

killingspring,你的意思是说把OPA561芯片下面的散热片和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肚子下面的焊盘,必须焊接到PCB上,并根据功耗的大小,适当处理好PCB,
例如,我用的TPS54360是这样处理的 ...

恩,谢谢dontium共享PCB,说的很详细!
我昨天特地又去看了技术手册,它上面有提到PCB的处理。第一次看技术手册上PCB那块。因为出差没办法试,但我想想应该就是你说的散热的缘故。因为OPA561都是在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不能正常运行的。
这是技术手册上的PCB图

第三想问下你说的运放的静态电流是什么?有时间向菜鸟解释下吗?我看它技术手册上写的是Quiescent Current的典型值6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llingspring,你的意思是说把OPA561芯片下面的散热片和地连接?

对的,虽然很多芯片并没有将散热焊盘定义为地网络,但是一般在使用时还是将这个额外的焊盘与地网络连接,有的芯片会直接定义成地。datesheet里面说的很明白了,如果你是单端供电的话,就直接把那个焊盘接地,这样也有可以增大散热面积,又可以抗干扰。

网友B:
静态电流就是指运放状态稳定时自身消耗的电流,不计负载的消耗。通常这个指标指运放空载时的电流,就是下图里面那个值,使用芯片一定要熟悉datesheet。你好像对这个芯片都不熟悉,也不怎么看date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就是指运放状态稳定时自身消耗的电流,不计负载的消耗。通常这个指标指运放空载时的电流,就是下图 ...

恩,好的,killingspring。第一次搭模拟电路,什么都不熟啊!datasheet倒是看了几次,运放的很多技术指标在模电书上也不是重点,就不知道了。那我理解静态电流就是运放稳定时,不管输入是多少,没有负载的15V上面的电流。
    但我15V单端供电,就有0.9W,好大的说。。。。接了负载以后,OPA561的功耗又要怎么算呢?

网友:
很赞。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pcb按照Datasheet画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芯片发烫(2分钟到39.2°C,目前准备破坏性测试--->延长测试时间)。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还请楼主和大神们指教

网友D:
40分钟过去了,温度定格在42.5°C~44.1°C左右。输出都是正常。温度是通过红外测温仪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0分钟过去了,温度定格在42.5°C~44.1°C左右。输出都是正常。温度是通过红外测温仪测量的。

你现在测试的完完全全是按照datasheet上的PCB来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测试的完完全全是按照datasheet上的PCB来画的吗?

是的。是不是pad做得太小,没有达到该有的散热效果?pad尺寸:95*158mil。尺寸比Datasheet的推荐小了点。只做了IC背面的pad,下次准备把背面也做成pad,增大散热面积。尝试下...对了,温度基本上稳定在45°C左右。(测试条件:一直工作状态。E/Spin 恒为为高)

测试电路PCB

测试电路PC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不是pad做得太小,没有达到该有的散热效果?pad尺寸:95*158mil。尺寸比Datasheet的推荐小了点。 ...

我还没来得及重新画PCB,一直在做MBUS的主机电路,你也是在做吗?可以交流下吗?我感觉你的焊盘的确是小了,应该是134milX174mil。还有,为什么过孔连接不按照手册上推荐的来呢?下面是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不是pad做得太小,没有达到该有的散热效果?pad尺寸:95*158mil。尺寸比Datasheet的推荐小了点。 ...

焊盘和铺铜的连接不要这样十字形的,完完全全融合在一起的话,感觉热阻会小一些。

网友:
PowerPAD 布局指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来得及重新画PCB,一直在做MBUS的主机电路,你也是在做吗?可以交流下吗?我感觉你的焊盘的确是小 ...

是的,最近也在研究MBUS。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我看到你在论坛发的电路了,我也是以TI那个电路做原型,在研究,还没搞懂。电路还没搞懂,我就直接上水表了。水表现在不停地给串口发数据...预先的想法是:直接通过串口发水表的指令。现在倒好,发都发不了,水表不停地给串口发数据....现在着手研究成型的产品呢....   TI的电路,你研究透了吗?   能实现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最近也在研究MBUS。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我看到你在论坛发的电路了,我也是以TI那个电路做原型,在研 ...

TI的电路看了很久,现在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方案太贵了,先把ti的做出来再看吧,我QQ2875305654,不妨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