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STM芯片是使用固件库还是寄存器编程?

楼主:
RT,我去年做了个项目使用固件库的,感觉不是很难,但是底层操作不知道,而且固件库版本多,今年做项目又是使用的固件库,8月份将中文的手册看了一遍,想使用寄存器编程,请问我现在是学固件还是学寄存器?

网友:
都一样,不特别追求效率的话,没必要用寄存器操作。简单的外设可以试试,复杂点的就要对照手册编程了,没效率。

网友:
使用库开发的话比较方便快捷,没有很好理解寄存器的情况下不建议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
个人意见:学习用寄存器,产品用库。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了,用库完成不了你全部的工作,初始化用库,精细操作用寄存器.
另外寄存器操作未必自己写,诸如*(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C00 = (2<<20) | (0<<22); 的写法纯属吃饱了撑的,头文件里已经都定义好了为什么不用?
库里有源码3秒钟就能改成寄存器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学习用寄存器,产品用库。

赞同

网友:
我也STM初学者,从单片机到ARM还是有点盲目的

网友:
固件库开发,快捷,可读性好。操作寄存器,更复杂一些,但有助于理解芯片的结构~~~~

网友:
觉得,学习芯片的一些内部资源使用的时候可以尽量用寄存器,这样可以比较清除的自己学习的主芯片.对接外设时用库,这样可以提高开发速度,又学会了库

网友:
使用库更容易入门,更容易进行快速学习和开发

网友:
肯定用固件

网友:
这个开始的时候操作比较简单可以用库,边用边了解,对于库里面的有函数原型的可以看看别人寄存器怎么操作的,然后有些时候还是会用到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