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波后面的的电路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
      之前看了这个帖子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但是没看懂  有个人提到spwm 然后用RC积分就可以了 我怎么出来那种很奇葩的波形,远处看想正弦波,放大后,就是整个波形都是刺  如果出来的良好的波形时,貌似已经进入了衰减段了,求指导

spwm 后面的滤波 是不是就是利用了 低通滤波的衰减段波形?

那个截止频率 理论上到底与 pwm的频率或者所载的正弦波什么关系?

求 懂这方面的高手现身,为初学者指点一下(为了这个问题,今天专门注册的号 *_*)

网友:
只谈滤波器。
对滤波器的要求,是“所载的正弦波”频率不能有衰减,至少衰减不能太大,但对PWM频率必须有足够的衰减,衰减到你满意(看不到“整个波形都是刺”)。因此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该比“所载的正弦波”频率高一点,但比PWM频率低得多。
通常一阶滤波不足以衰减到看不见“刺”,至少要三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谈滤波器。
对滤波器的要求,是“所载的正弦波”频率不能有衰减,至少衰减不能太大,但对PWM频率必须有 ...

    谢谢你的回答,却是是这样,看到你的帖子后,就根据你的提示进行测试 忘了点赞了
    还想请教一下,三阶的截止频率怎么计算,我是实际一个一个的试 有没有一个理论公式 比如像 一阶rc 的截止为 1/(2*pi*R*C)

     二阶的话 1/(2*pi*R*C)*0.37。这样的话 就有个大概的标准了,百度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

他这个题中,1Hz到1kHz 设置几个滤波器比较好,网上有人说 rc 通频带 最大与最小 最多只能差个10倍 是这样吗  求路过的 牛人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

他这个题中,1Hz到1kHz 设置几个滤波器比较好,网上有人说 rc 通频带  ...

他这个题暂时不必看了,和你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SPWM的应用场合一般是在功率电路中,象电机驱动、正弦波电源什么。

所以,它的滤波问题并不是在信号形成的初期,而是在最后。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滤波而只有正弦作用的功率即可。

象电源,SPWM驱动未级管子带动电感(或变压器),电感(或变压器)本身就可以滤波,根据产品对谐波的要求,可以再加上电容或其它措施进行滤波。

当然,也有一些是作为信号级的,由SPWM合成正弦波。这种情况下,高频的衰减不仅与滤波器的节数有关,也与频率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