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画的图,用dopdf打印输出,可是放大100%时和实际相比却小了

楼主:
希望大神救助

网友:
设置没问题 直接用A4纸打印出来对照一下看看

网友:
用电脑直接看的话,显示尺寸和电脑的Dpi直接相关,所以打印到A4纸上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打印出来看才知道真正大小!  我之前遇到过设置正确但是打印出来小了一点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