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数组不更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uint8_t temp_buf[3] = {0x32,0x33,0x43};

在case 0x14:
                 temp_buf[0] = 0x34;
                 temp_buf[1] = 0x35;
                 break;
赋值,再读回来,发现
最初,temp_buf[0] = 0x34;
         temp_buf[1] = 0x35;
后来,又变为
         temp_buf[0] = 0x32;
         temp_buf[1] = 0x33;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buf内容作为常量定义的,是只读的。中间读的只不过是临时变量的罢了!可以看看指针变量和变量指针的概念及其区别。

网友A:
不赞同楼上说的,数组和指针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把代码全贴上来,光靠你的几句话描述看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B:
我也不赞同二楼说的,还是多几行代码才能定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赞同楼上说的,数组和指针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把代码全贴上来,光靠你的几句话描述看不出问题所在

数组和指针表面不一样罢了,实际上数组调用的时候是指针的方式调用的,之所以让他看指针变量和变量指针是要明白数据的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赞同二楼说的,还是多几行代码才能定位问题

看这几行足够了!不能修改就是不能修改,buf内容本就是只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组和指针表面不一样罢了,实际上数组调用的时候是指针的方式调用的,之所以让他看指针变量和变量指针是 ...

我特意试了一下,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uchar buffer = smartOption[0];
        uchar a[2]={0x01,0x02};
        di();
        SYM=0x00;
        SPL=0xff;//指针初始化,必须在使用函数体之前初始化
        SysInit();
        ei();

        a[0]=0x03;

        while(1)
        {
                CLRWDT();
                if(a[0]==0x03)
                {
                        pS1Out=1;
                }
                //SystemWork();
        }

很抱歉,这个pS1out被置高了,在我的板上灯亮了,不知道这如何解释

网友:
抱歉,是我错啦!这个只是数据的初始化,我看到这个习惯性的想到const code修饰字符。不能修改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赞同二楼说的,还是多几行代码才能定位问题

抱歉,是我错啦!这个只是数据的初始化,我看到这个习惯性的想到const code修饰字符。不能修改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赞同楼上说的,数组和指针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把代码全贴上来,光靠你的几句话描述看不出问题所在

抱歉,是我错啦!这个只是数据的初始化,我看到这个习惯性的想到const code修饰字符。不能修改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是我错啦!这个只是数据的初始化,我看到这个习惯性的想到const code修饰字符。不能修改可能是其它 ...

网友D:
看看是怎么回事,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是我错啦!这个只是数据的初始化,我看到这个习惯性的想到const code修饰字符。不能修改可能是其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赞同楼上说的,数组和指针是不一样的,建议你把代码全贴上来,光靠你的几句话描述看不出问题所在

/***********************************************************************************************************************
* DISCLAIMER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 is only intended for use with Renesas products.
* No other uses are authorized. This software is owned by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 is protected under all
* applicable laws, including copyright laws.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RENESAS MAKES NO WARRANTIESREGARDING THIS SOFTWARE,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 NON-INFRINGEMENT.  ALL SUCH WARRANTIES ARE EXPRESSLY DISCLAIMED.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NOT PROHIBITED BY
* LAW, NEITHER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ANY REASON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EVEN IF RENESAS OR
* ITS AFFILIATES HAVE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 Renesas reserves the right, without notice, to make changes to this software and to discontinue the availability
* of this software. By using this software, you agree to the additio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und by accessing the
* following link:
* http://www.renesas.com/disclaimer
*
* Copyright (C) 2012, 201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 Name    : r_cg_main.c
* Version      : Code Generator for RL78/R7F0C8021 V1.02.01.01 [30 May 2014]
* Device(s)    : R7F0C8021
* Tool-Chain   : CA78K0R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Creation Date: 2014-9-21
***********************************************************************************************************************/

/***********************************************************************************************************************
Pragma directive
***********************************************************************************************************************/
/* Start user code for pragma.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Includes
***********************************************************************************************************************/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cgc.h"
#include "r_cg_port.h"
#include "r_cg_wdt.h"
#include "r_cg_sau.h"
/* Start user code for inclu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
/* Start user code for global.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unsigned short temp_data;
uint8_t tx_buf[] = {"Temperature is "};
uint8_t temp_buf[3] = {0x32,0x33,0x43};
uint8_t end_buf[2] = {"\n"};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void send_data(void);
void time_delay(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time);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S18B20_SENDCHANGECMD();
void DS18B20_SENDREADCMD();
unsigned short DS18B20_GETTEMP();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rx_buf[2];
    uint8_t i;

    R_MAIN_UserInit();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while (1U)
    {
        R_UART0_Receive(rx_buf, 1);
        switch(rx_buf[0])
        {
         case 0x11:
                  P0.4 = 0;
                 rx_buf[0] = 0x00;
                 break;
         case 0x12:
                  P0.4 = 1;
                 rx_buf[0] = 0x00;
                 break;
         case 0x13:
                  for(i=0;i<20;i++)
                 {
                          P0.4 = ~P0.4;
                         time_delay(200);
                 }
                 rx_buf[0] = 0x00;
                 break;
         case 0x14:
                 //DS18B20_SENDCHANGECMD();
                 //temp_data=DS18B20_GETTEMP();
                 //time_delay(2000);
                 //temp_data = temp_data * 63;
                 //temp_buf[0] = (unsigned char)(temp_data>>8);
                 //temp_buf[1] = (unsigned char)temp_data;
                 temp_buf[0] = 0x33;
                 temp_buf[1] = 0x34;
                 R_UART0_Send(tx_buf, sizeof(tx_buf));
                 time_delay(100);
                 R_UART0_Send(temp_buf, sizeof(temp_buf));
                 time_delay(100);
                 R_UART0_Send(end_buf, sizeof(end_buf));
                 time_delay(100);
                 rx_buf[0] = 0x00;
                 break;
         case 0x15:

                 rx_buf[0] = 0x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
* Function Name: R_MAIN_UserInit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adds user code before implementing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EI();
    R_UART0_Start();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time) //delay for timex us.
{
        while(--time);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res;
           R_PORT_Create_OUT();
        P0.2=1;
        delay(10);
        P0.2=0;
        delay(960);//480.35us
        R_PORT_Create_IN();
        delay(131);//66.35us
        data=P0.2;
        delay(829);//480-66us
        if(data==0)
        {
                res=1;
        }
        else
        {
                res=0;
        }
        return res;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data>>=1;
        R_PORT_Create_OUT();
        P0.2=0;
        delay(11);//6.35us
        P0.2=1;
        delay(7);//4.35us
        R_PORT_Create_IN();
        if(P0.2)
        {
         data|=0x80;
        }
        delay(125);//25us
        }
        delay(1);
        R_PORT_Create_OUT();
        return data;
}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delay(10);
        R_PORT_Create_OUT();
        for(i=8;i>0;i--)
        {
                temp=data&0x01;
                P0.2=0;
                delay(2);////////////////////
                if(temp==1) {P0.2=1;}
                delay(125);//63.35us
                P0.2=1;
                NOP();
                NOP();
                data=(data>>1);
        }
  }
void DS18B20_SENDCHANGECMD()
{
         DS18B20_INIT();
         delay(1);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
}
void DS18B20_SENDREADCMD()
{
         DS18B20_INIT();
         delay(1);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
}
unsigned short DS18B20_GETTEMP()
{
        unsigned shor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high;
        DS18B20_SENDREADCMD();
        low=DS18B20_READ();
        high=DS18B20_READ();
        value=(unsigned short)high;
        value=(value<<8)|low;
        //t=value*0.0625;
        //value=t*10+0.5;
        return value;
}

void time_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         for(j=0; j<500; j++);

}
/* Start user code for adding.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试了一下,代码如下
很抱歉,这个pS1out被置高了,在我的板上灯亮了,不知道这如何解释

这种我也试过没问题,但是你看我的代码(新贴出来了),就是改不了数组内容,我怀疑是芯片存储方式我没用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怎么回事,现在搞定了吗

还没啊,昨天我研究了一晚上,好奇怪,我之前也用过不少品牌,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我猜测是因为仿真器没断电的原因?不知道有赞同的没?今天上电又跑了一次,没有再出现昨天的问题。但是,采集温度之后,串口又显示不出来,独立工作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楼主,是你的看门狗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你的看门狗在作怪

我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你的看门狗在作怪

全局变量问题解决了,不过,ds18b20检测温度后,串口没动作了,一直阻塞到串口接收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