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瑞萨R7F0C80212的手机无线充电板--2】

楼主:
项目方案:
采用R7F0C80212作为控制器,初始化完成之后,打开AD,检测发射线圈的电压值,当手机的无线充电板放在发射板上之后,会形成互感,AD超过阈值1,这个时候开始PWM口输出调制方波,驱动功放芯片T5536,然后与lc电路构成丁类功放,调制的AC频率与峰值由调制的PWM占空比与周期决定,同时LED点亮。当充电快要完成的时候,AD超过阈值2,这个时候PWM输出关闭。停止充电,同时LED熄灭。

项目MCU资源需求:
1、1个GPIO,该GPIO连接一个LED,表示是否在充电。
2、1个ADC采样通道,连接一个旋转电位器,通过读取,电位器的可变端的相对位置(百分比)作为检测是否有手机放上去,是否充电完成。
3、1个PWM通道,需要两个定时器资源,一个定时器设置PWM的周期,一个定时器设置PWM的占空比,来实现丁类功放的调制。

无线充电的实现原理:

可以调整线圈与电容,来实现充电频率的改变,以及达到较高的充电效率。

由于硬件电路准备的不充分,所以只有软件的实现,并没有完成硬件部分。硬件部分可以参考某宝上的一个商铺:XKT无线充电,这个里面没有采用单片机,只是简单的无线充电原理实现。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回来自己试试。本科的时候做过那个硬件。主要里面的驱动芯片比较的好用。
感谢论坛的活动,没有实现最后的功能,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呀。

网友:
硬件那部分还能再完善么,期待看着你的作品哦

网友:
不知道现在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是刚刚接触无线充电,可以向楼主请求帮助吗,给些楼主整理的资料可好?

网友:
忘记留邮箱了,9547788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