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系列之003安装驱动

楼主:
    Nucleo开发板使用的是MiniUSB接口,但是开发板本身没有赠送MiniUSB线,所以我们必须自备。使用MiniUSB线连接电脑。

    提示找不到驱动,我们去ST官网下载驱动。

    在右边的搜索框中输入:NUCLEO-L053R8,点击下图中的NUCLEO-L053R8

    找到Related Tools and Software。

    STSW-LINK007是固件更新软件,STSW-LINK008是Vista、win7和win8下的ST-LINK驱动,STSW-LINK009是xp下的ST-LINK驱动。

    我的系统是win7,所以我下了STSW-LINK007和STSW-LINK008。
    解压STSW-LINK008,我的系统是32位的,选择安装dpinst_x86.exe,若系统是64位的,选择dpinst_amd64.exe。

    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安装。

    安装成功!

    接下来更新驱动,解压stsw-link007,得到2个文件。

    打开ST-LinkUpgrade.exe。

    更新成功!

    PS:把驱动上传上来了! STSW.zip (6.05 MB, 下载次数: 47, 售价: 1 分芯积分)
    板子在出厂时已有测试程序,在板子上电后绿色的用户LED会闪烁,蓝色按键帽的用户按键可以改变闪烁的频率。

网友A:
顶一个,不过我没有更新驱动,也貌似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不过我没有更新驱动,也貌似可以用

嗯是的 更新是更新stlink固件

网友:
最新的驱动只有09,08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