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焊盘如何均匀放置GND Via

楼主:
RT,如何由图1操作到图2  ?使用过全选中GND Via -->Componlent Placement采用对齐没作用,有知道的多谢指点~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你看看这些过孔是不是被锁定了,如果被锁定了就不能对齐了,否则是可以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些过孔是不是被锁定了,如果被锁定了就不能对齐了,否则是可以对齐的。

没有锁定,我用的DXP

网友B:
全选的时候选择的区域太小,把整个芯片都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选的时候选择的区域太小,把整个芯片都选上

这样做了,过孔还是不动。我问了同事说是手动摆放的

网友B:
一般都是手动摆放,可以用坐标对齐,或者用全选后,自动对齐等,效果挺好的。
孔多时有矩阵法,但很少用也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手动摆放,可以用坐标对齐,或者用全选后,自动对齐等,效果挺好的。
孔多时有矩阵法,但很少用也 ...

自动对齐不知怎么弄(含矩阵法),可以在此指教一下,谢

网友:
这个要是不好弄就一个一个的给坐标吧。反正有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动对齐不知怎么弄(含矩阵法),可以在此指教一下,谢

自动对齐就是上下对齐,左右对齐等这个应该知道
至于阵列,在PCB界面,快捷键命令P-M-M 回车,,即嵌入板阵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对齐就是上下对齐,左右对齐等这个应该知道
至于阵列,在PCB界面,快捷键命令P-M-M 回车,,即嵌入 ...

你说的上下左右对齐那个我试了(全选IC,鼠标箭头放在Via上,右键单击弹出菜单选 Componlent Placement,再选对齐方式 )不行,阵列刚试过也不行(按P-M-M无作用),阵列这个可否详细说下?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上下左右对齐那个我试了(全选IC,鼠标箭头放在Via上,右键单击弹出菜单选 Componlent Placement,再 ...

上下对齐,左右对齐,都不行,那是没有操作对。要不就用坐标法,非常准确。
软件操作没有什么复杂的,几个孔摆放横竖成排能有多困难呢,多练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对齐不知怎么弄(含矩阵法),可以在此指教一下,谢

不好意思,说错了
不是快捷键命令P-M-M,那是进行拼板的命令
应该是阵列粘贴
菜单---编辑---特殊粘贴

网友:
快捷键为  E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上下左右对齐那个我试了(全选IC,鼠标箭头放在Via上,右键单击弹出菜单选 Componlent Placement,再 ...

先进行线线性阵列,在进行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进行线线性阵列,在进行对齐

试过,OK,谢!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使用过全选中GND V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