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金刚狼之Ubuntu CCS6详细安装教程

楼主:
老版本的MSP430G2553 Launchpad(rf-2500 msp430-gcc)和Ubuntu CCS相互不支持的。新版的金刚狼升级的Emulator:eZ-FET,使得在Ubuntu下使用CCS调试Launchpad成为可能。
昨天晚上折腾了一个晚上,排除各种艰难,终于能用啦,现在拿出来分享。

*****************************准备工作********************************************
从TI网站上下载最新的CCS v6选择Linux版本并下载。
参照Linux_Host_Support_CCSv6的对应系统对应的安装指令。我的是Ubuntu14.04 32bit,虽然没有对应的地方,但是Ubuntu14.04 64bit
看看红框里需要安装的库,我们只要把冒号及后面的i386去掉就是我们需要的,比如
不过貌似Ubuntu好像默认都安装了这些库,不过还是推荐先安装一下,确保你的系统也安装好了。
解压你下载的安装包,比如我是在放在~/Program/CCS6.0.0.00190_linux,进入解压的路径下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如下所示,安装文件时.bin文件,需要用到root权限才能保证安装顺利进行,所以要用到:
sudo ./ccs_setup_6.0.0.00190.bin
*****************************libudev.so.0问题及解决********************************************

如果你的系统是Ubuntu14.04,有可能会弹出这么一个提示框,提示我们需要libudev.so.0
TI官网给出了两种方案,因为apt-get install找不到。
第二种在我的系统也找不到/lib/i386-linux-gnu/libudev.so.1这个文件,执行这个命令后不会有问题,而且程序也能执行下去,重新安装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现问题。
大意是:这哥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找到了原因是在Ubuntu14.04已经移除了我们需要的这个文件,所以我们需要安装旧版本,而且推荐32位版本,而且给出了两个文件的下载地址,
我也上传方便直接下载:
udo dpkg -i~/Download/libudev0_175-0ubuntu19_YOUR_VERSION.deb

*****************************安装CCS********************************************

再重新安装后不会再弹出那个错误。
安装步骤和Windows下的差不多。
lincense,只能默默的接受啊
选择安装路径,我选择默认安装,也就是/opt/ti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玩MSP430,所以只选了第一个。
MSP430 USB FET必须选上,原因就是一开始说的,金刚狼已经更新了驱动所以要安装。
我觉得我需要到这两个App,所以也选择安装了。APPCenter的APP安装是在CCS启动之后的事情。但是如果直接从桌面图标启动,无法正常安装,因为软件的安装需要有root权限。所以我们要用sudo启动软件来安装APP。
命令是:
sudo /opt/ti/ccsv6/eclipse/ccstudio
软件开始安装,进度也算比较快。
安装成功,创建桌面图标。但是后续的软件执行都不是从桌面图标启动。
安装驱动,注意不是源文件目录,而是安装目录下/opt/ti/ccsv6/install_scripts,有两个驱动shell文件msp430uif_install.sh和install_drivers.sh。用sudo命令来安装,
sudo ./msp430uif_install.sh
sudo ./install_drivers.sh
*****************************上电及程序测试********************************************
板子上电,左边是debugger,上电亮绿灯;右边主板,上电红绿灯闪烁(频率不同)接近5s(大约),后两个LED全灭掉。这是好不容易抓拍的图片。
第一个程序
从桌面启动ccs会有问题,所以还是要sudo启动软件,可以按照截图找到ccstudio,用sudo启动。
或者直接sudo/opt/ti/ccsv6/eclipse/ccstudio启动。
新建CCS工程,我先测试了一下连接,点击Identify测试调试器的连接情况,成功连接,真是感激涕零啊,MSP430G2553Launchpad用的不是FET,而CCS在linux又不支持其他的如rf-2500的驱动,所以不能用CCS调试G2553Launchpad。
如果你是从桌面直接运行CCS,此时也会各种连不上。在Ubuntu下使用图形界面的开发工具真是好痛苦啊。
新建的工程用的是官方的闪烁LED例程。
之后就是编译,下载调试。提示正在下载的时候,一晚上的努力终于有所回报了。
在程序下载调试的时候,左边的调试器的红LED灯也会亮(因为两种颜色的LED灯混在一起,照片里不好分辨),右边绿色LED灯闪烁,抓拍到亮时的图片。
断开调试后,复位板子后,右边LED灯闪烁,左边的红色LED灯灭了。

网友:
很详细啊,大牛!

网友A:
写的好详细,可惜我装Ubunt一直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先赞一个,写的真详细!
但是,话说你有必要安装32位的ubuntu14.04吗?直接装64位的不好吗?还支持大于4G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赞一个,写的真详细!
但是,话说你有必要安装32位的ubuntu14.04吗?直接装64位的不好吗?还支持大于4G ...

我的Ubuntu是安装在U盘的,虚拟机安装只支持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好详细,可惜我装Ubunt一直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注意权限和帖子中缺少库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