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信号量的滥用

楼主:
task1()
{
  while(1)
  {
    if(get_sem(sem_name,without_pendding))
    {
      do();
    }
    do_something();
    delay(1);
  }
}

task2()
{
  while(1)
  {
    if(condition)
      put_sem(sem_name);
    do_something();
    delay(10);
  }
}

如上代码中,两个任务通过发送信号量来通信,task2的condition条件成立时,向task1发送sem_name信号量。task1 在获取信号量时是不会阻塞的,task2在发送信号量时也不会被阻塞,因为,task2在执行时,task1 肯定在执行delay(1);操作(task2有可能会被挂起,但是不会阻塞);这里还隐含一个条件是:task1的周期比task2的周期短。这样看来无论task1 与 task2 的优先级谁高谁低,一般都不会引起执行的变化。个人感觉完全等价于这一段代码:

task1()
{
  while(1)
  {
    if(global_var)
    {
      global_var = 0;
      do();
    }
    do_something();
    delay(1);
  }
}

task2()
{
  while(1)
  {
    if(condition)
      global_var =1;
    do_something();
    delay(10);
  }
}

不过还是有人喜欢在代码里创建一大堆信号量,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楼主用全局变量来通信,应该是在某些情况下多个程序访问这个全局变量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不然应该是更好,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全局变量来通信,应该是在某些情况下多个程序访问这个全局变量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不然应该是 ...

恩,对。
个人觉得,程序逻辑非常简单,且不涉及调度,全局变量完全可以胜任,不建议使用信号量。
基本理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去使用信号量。

网友:
信号量主要用于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以及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信号量更多的用在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多一些。

网友B:
中断还用信号量?中断中被休眠掉,后果很严重的哦,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还用信号量?中断中被休眠掉,后果很严重的哦,呵呵

中断发送信号量唤醒外面的任务。这个叫中断与任务的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发送信号量唤醒外面的任务。这个叫中断与任务的同步。

恩,这是信号量经典的应用案例。

网友:
多任务操作建议使用信号量,因为全局变量存在多任务同时访问的临界区问题,按照楼主的写法需要在全局变量读写前加入互斥操作

网友:
临界区的问题不要用信号量,因为不能解决优先级反转的问题,要用mutex.